关于SPF3飞控一个奇怪且从没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6-09-18):
先说配置:
蓝天210X机架
致盈G2204KV2300
猛禽390 20A
竞风4S/1500mah
SPF3标准版
天7
故障现象:
       装机前单独用天7接收机给电调做了油门行程校准。装机后从BF固件刷到CF固件,从CF固件1.12刷到1.13,软件仅校准了传感器,设置了飞控安装方向,选择了接收机接线模式,调整了遥控器通道舵角微调对应软件的高中低三个行程值。进行了四个电机软件校准。所有设置均保存过。电调也能通过飞控运行BL软件对电调进行正反转设置。

        断开USB连接后飞机上电,解锁后遥控器推油门至中高位:电机启动时间不一致。动方向、副翼、升降舵中任意一个,某两个或一个电机立即停转,遥杆回中后停转的电机又恢复旋转。
        遥控器推油门至低位保证电机不停转:动方向、副翼、升降舵中任意一个,某两个或一个电机立即停转,遥杆回中后停转的电机偶尔继续保持停转状态,直至再次动方向、副翼、升降舵中任意一个,电机才恢复旋转。重复上述现象。

遥控器在CF软件接收机菜单里调整好各摇杆行程值1000~2000并保存后,断电重上电油门和方向值变化成985~2030

电机启动时总感觉有卡顿感,低速下尤为明显。

网友:
不懂,但帮你顶!d=====( ̄▽ ̄*)b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是用天7,软件里各通道的中立点值都是1540,不知道怎么才能弄成1500?最低点和最高点通过舵角调整到了1000和2000。

网友:
飞控油门1100的情况下.电调油门最小是1092比较好..然后控的最低油门在1095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A:
是油门行程模友做好吗?油门行程你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油门行程模友做好吗?油门行程你做了吗?

一楼说得很清楚,未装机前就做了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B:
油门最低电机转是可以选择性开关的,选项是调参软件里的MOTOR_STOP选项,两个电机停转是正常的,因为飞控检测到摇杆输入,而没有检测到飞行姿态做出相应变化,所以导致对应的轴转速拉到了最低。测试飞控你可以换个方法,那就是不装桨,稍微给点油门,然后改变机器的姿态,看看四个电机转速有没有变化,如果有,那说明飞控陀螺仪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低电机转是可以选择性开关的,选项是调参软件里的MOTOR_STOP选项,两个电机停转是正常的,因为飞控检 ...

谢谢,我试试看。因为这问题,又仔细研究了可瑞尔邹的视频,甚至用A4纸做了满满三页笔记,搞清了一些概念。抽空回一一验证。再次感谢。

网友:
没用过,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