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问题

楼主(2016-09-18):
我的二轴云台平衡都正常 只是接到旋钮通道只能水平往上看 我要看地下啊      怎么调整过来呢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坐台插上数据线,在电脑里调节俯仰角度即可

网友A:
要不在软件调,也可以试试调旋钮的舵量

网友B:
可以试试吧旋钮设为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吧旋钮设为反向

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在软件调,也可以试试调旋钮的舵量

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

当然在遥控器里设置啊,每个通道都能进行反向的。

网友:
还是在云台软件里把角度调好,可上可下

网友:
应该在遥控里设置云台控制通道反向,就能朝下看。至于看到多少角度就要在云台调参软件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

软件一俯仰角度
遥控器一正反向,舵量值

网友:
亲  把旋转按钮往回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