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司机,我的H4鸡架炸了。发现

楼主(2016-09-19):
求助:各位老司机,我的H4鸡架炸了。发现丢了好多螺丝。请问各位,朗宇4110电机的固定螺丝是什么规格?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自己量下电机底部有丝口的那层底板厚度,加上固定电机的底板厚度,这规格不是出来了吗?螺丝大小量下螺丝孔直径不也有了吗。还用得着问?

网友:
量一下,一般电机的螺丝就那么几个规格的

网友A:
电机一般应该是M3*5或者M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M3*6

看了官方图 是m3*4的孔。用m3*5或者6的都行。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一般应该是M3*5或者M3*6,

谢谢。

网友C:
螺丝加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加胶

胶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