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rx5808-国外开源5.8G接收机程序能编译成功的

楼主(2016-09-19):
谁有rx5808-国外开源5.8G接收机程序能编译成功的,教程中下载的程序都编译不成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求大神给个能编译成功的。或给个地址
本人想用pro nano板直接下载,不用HEX文件下载程序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你是不是没去掉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去掉一个电阻?

这是程序没编译成功,和硬件没关系吧,不连硬件,程序没问题也是可以编译的啊,应该不是你说的问题,
发图片翻译是没有那个 .h文件

网友B:
是少一个oled屏的头文件,把有关显示的代码去掉就能编译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少一个oled屏的头文件,把有关显示的代码去掉就能编译通过的

是的,把库文件放到arduino库文件夹中,可以能用了

网友(2016-12-22):
LZ换个arduino版本看看 再把库文件加进去 就OK了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 IDE,我的也报错了。貌似编译是过了,链接时出错了。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 IDE,我的也报错了。貌似编译是过了,链接时出错了。求指点

1.6.3   几个库文件要放到库中

网友D(2017-11-11):
我也再github上下了代码编译倒是可以通过,就是想改TVout,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再github上下了代码编译倒是可以通过,就是想改TVout,不知道怎么改。。。 ...

setting.h中

#define TVOUT_SCREENS
//#define OLED_128x64_ADAFRUIT_SCREENS

// Enable this if your screen is upside down.
//#define USE_FLIP_SCREEN

#ifdef OLED_128x64_ADAFRUIT_SCREENS
    #define OLED_ADDRESS 0x3C // I2C address for display (0x3C or 0x3D, usually)
#endif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下文件  或者文件地址

网友(2018-12-29):
多谢!假期后试试。

网友(2019-10-03):
好像我的没没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