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23图传静止时正常,一动就瞬间雪花

楼主(2016-09-19):
问题如前,只要一动就是瞬间雪花,然后又正常.飞起来一动杆就闪下雪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接触不良.可能的位置是那里?

网友:
干扰。大家多少都遇到过 。

网友:
很多电子设备在启动的瞬间都会产生干扰

网友:
建议用锡纸包一下

网友:
电池电压不稳也会这样

网友:
摄像头不要焊接在分电板或飞控上,摄像头从动力电直接接线并安装一片线性12V稳压BEC给摄像头供电,摄像头地线和图传地线接动力电负极……

楼主(2016-12-21):
才发现是频道不对.现在好了

网友:
顶帖是美德。为什么我发不了太短的,你们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

是频道不对.差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