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谁有rx5808-国外开源5.8G接收机程序能编译成功的或如何修改...

楼主(2016-09-19):
谁有rx5808-国外开源5.8G接收机程序能编译成功的或如何修改能编译成功的,
谁有rx5808-国外开源5.8G接收机程序能编译成功的,教程中下载的程序都编译不成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求大神给个能编译成功的。或给个地址
本人想用pro nano板直接下载,不用HEX文件下载程序

OLED的错误
TVOUT的错误
rx5808-pro-diversity.ino:43:19: fatal error: TVou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编译有误。

楼主:
问题自己已解决,库文件没放到arduino的安装库文件位置中D:\Program Files\Arduino\libraries

网友:
线性思维呀!

网友A(2017-11-11):
如果要用tvout代码需要怎么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用tvout代码需要怎么改啊

setting.h中

#define TVOUT_SCREENS
//#define OLED_128x64_ADAFRUIT_SCREENS

// Enable this if your screen is upside down.
//#define USE_FLIP_SCREEN

#ifdef OLED_128x64_ADAFRUIT_SCREENS
    #define OLED_ADDRESS 0x3C // I2C address for display (0x3C or 0x3D, usually)
#endif

网友:
tvout的程序要用旧版本的ied才能编译通过,比如1.6.8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