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元,功率750瓦电源 改教程!

楼主(2016-09-19):
最近入手了ISDT620充电!去某宝买了服务器电源惠普  750BR,改做电源!
   用一个电阻焊在左边开始数起第一脚,和第四脚!这样就能启动了!
   两根大的电线,黑色的就是负极,红色的就是正极,两端电压就是12.35V!
    全程由浪子指导!谢谢!

网友A:
为什么用电阻?直接导线就好了

网友B:
输出线焊接处,离得那么近,有隐患啊,建议热熔胶封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线焊接处,离得那么近,有隐患啊,建议热熔胶封闭……

其实703  704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电阻?直接导线就好了

第一次玩,胆小鬼,加个电阻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线焊接处,离得那么近,有隐患啊,建议热熔胶封闭……

听说电源带保护,输出线我也加了保险丝

网友C:
12伏只能达到620充电器的一半功率,最好用24伏电源

网友D:
这个电源买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伏只能达到620充电器的一半功率,最好用24伏电源

嗯嗯,没事住够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买贵了。

得多少钱?我也是某宝买的

网友:
我入的是艾默生的12V55a,40到手

网友E:
注意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绝缘

好的,谢谢

网友F(2016-10-22):
ZL电源和我的一样 是服务器电源 做工非常好的!
我的改成13.8V了用在电台供电了,时不时也用来做动力电池充电用 不错的!功率牛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ZL电源和我的一样 是服务器电源 做工非常好的!
我的改成13.8V了用在电台供电了,时不时也用来做动力电池充 ...

不错,我也是大神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ZL电源和我的一样 是服务器电源 做工非常好的!
我的改成13.8V了用在电台供电了,时不时也用来做动力电池充 ...

群里还遇见ham了,呵呵

网友(2019-01-05):
引用 网友F:
ZL电源和我的一样 是服务器电源 做工非常好的!
我的改成13.8V了用在电台供电了,时不时也用来做动力电池充 ...

大神  跪求改13.8v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