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图传接收一体机

楼主(2016-09-19):
所需要的材料
图传接收机一个 5832
五寸显示器一个(拆其液晶驱动板) 拆板和液晶屏注意 千万别弄坏20针的软排线(要不前功尽弃哦)
旧平板液晶显示屏一块7寸的(手里正好收藏了一块 嘿嘿。。)
亚克力板若干小块(做壳用厚3cm 长13.5cn 宽大致8cm 相当于一个7雨平板液晶屏大小)亚克力板尽量选用薄的 本人用的是3mm的
小开关一个
哥俩好胶 3s电池一块 总厚度15mm左右 电池上取12V电源  壳子上安个4针插座 平衡充电用 相信大多数人会接线的
里面的板子固定 本人懒  一律小棍胶粘
完成后的见下图

接收机(拆掉外壳

正面

侧面

背面 全透明 好丑

终于完工,设备制作齐了 准备测试图传发射

加装在FS-I6上 还不错哈

雪花屏 (原来都是人为制造的雪花)

网友:
这个给90分

网友:
图少差评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制作过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制作过程就好了

个人觉得过程简单 只要有好的工具 切割的 就容易做好了 粘胶还可以用无影胶的

网友:
最后这个洞就不能工整点嘛?

网友B:
迷你版一体显示屏,驱动主板在接收机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你版一体显示屏,驱动主板在接收机内部

把你的电池也收起来 再象那个弄个3S电池 加平衡充插座 更理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电池也收起来 再象那个弄个3S电池 加平衡充插座 更理想了

刚刚开始这样弄,如果弄成带电池的那就是用3个1000mah的电池就可以了,大小基本上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