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前辈电池位置摆放

楼主(2016-09-19):
很多前辈都在头疼重心的问题。
如果是4轴就用4个电池直接固定在发动机下面,6轴就用6个电池直接固定在发动机下面。
这样效率跟直接整个放在机架中心相比,那种更好一些呢?
求前辈辅导。

网友A:
如果放在电机下面,不仅机臂扛不住重量,震动也会放大,还有可能使飞机变得迟钝。其实多轴并不需要专门考虑电池的摆放位置,只要大概就行,至于平衡问题交给飞控吧,飞机升力余量越大电池摆放可以越随便

网友:
有个力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在电机下面,不仅机臂扛不住重量,震动也会放大,还有可能使飞机变得迟钝。其实多轴并不需要专门考虑 ...

前辈的意思是,不需要太在乎电池的位置,因为飞控可以稳定是吧?
不过看M600都是6个电池装机器中间,理论上还是放中间好。
如果炸鸡,电池在周围很危险。

网友B:
肯定在中心板好啊,靠近重心

网友:
放在中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在中心板好啊,靠近重心

谢前辈恩典,小弟知道了,电池确实是放中心板比较合适。

楼主:
前辈所言即是,弟明白了

网友C:
中间的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重心位置

同意前辈的看法,确实应该放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