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第七课:扩展课!用掉你的单片机

楼主(2016-09-20):
如果你认真跟进学到第七课,你可以回头看看你都收获了什么?
学会了单片机焊接和下载;
学会了Keil编程软件的使用;
学会了C语言的基础语法,循环判断等基础语句;
学会了单片机引脚控制,输入输出;
学会了多种模式切换的程序写法;
学会了新型的按键检测方法;
学会了PWM控制亮度;
……
是不是突然感觉自己会了好多O(∩_∩)O~~

想要做到无基础的人快速入门单片机,首先就要抛弃那些深奥复杂的东西,直接说重点。很多教材上来就讲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互相换算,左移右移等,掰着手指头数都绕晕,这里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只要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就可以学单片机!大部分情况用的都是十进制。

但是,只学了这些表层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有很多单片机教材都声称“七天学会单片机”,如果真是这样,楼主也可以说“七课学会单片机”。然而实际上只是会背了乘法口诀,应用题还是不会做。
要想真正学会单片机,深入的做项目才是王道。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才能真正进步。

所以我要提出一句话:“用掉你的单片机!”
这节课作为扩展课,就是要让你潜下心来,把第一个项目深入做好。这也是我的课程的特点:以实际项目为单位进行,而不是以不同知识为单位进行。

楼主:
1.1 联系实际,规划出一个有用的产品

跟做过就忘的单片机实验不同,我的目的是让你的学习历程中能够实际的做出一些东西,留下自豪的回忆,以后用单片机处理类似的问题也能快速应用。

你焊好了《七色光芒》,它能做什么?

最低要求:
大功率的灯珠有强烈的光芒,所以你至少可以做一个小手电筒;
色彩的控制,让你的手电筒与众不同,随时可以从白色光芒变成彩色,回头率瞬间+1;

中等要求:
不能调节亮度的手电不是好用的手电!

扩展要求:
为了能够引起远方人的注意力,你还需要爆闪模式!
模仿一下警车的闪烁模式,是不是更拉风?
还记不记得晚会上的彩色舞台灯,让你到哪都能嗨起来;
和女友浪漫时,打开彩色的呼吸灯功能,更加温馨……
……

RGB灯光控制器现在还没有普及,这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个新奇的玩意儿,只要发挥你的想象,它还能做更多的事。

楼主:
1.2 程序模块化思维

看到上面罗列的各种功能,是不是没有想到,原本以为只是是学了一个彩色流水灯,实际上却有那么多用途!
那你想不想把那些功能亲自都实现呢?
其实所有功能的程序,在前六课都已经教给你了,你缺的只是灵活的组合,熟练的运用。

我们在第五课学了控制多种色彩模式,第六课学了PWM控制亮度,把它们组合起来,就能实现一个中等要求的产品。

在我们的电路中,有两个按键,正好分配一下,一个切换模式,一个控制亮度。
那么组合三个功能的程序如何写呢?很多人简单的程序还能写,但复杂一点就懵逼,不是不会,是因为没有学到一套正确的程序思维:

知识点(36) 程序模块化
为了让程序思路更清晰、以后复制写好的程序更方便,你的程序需要模块化。
什么是模块化? 就是实现某个功能的程序尽可能的和其它程序独立,不要杂糅在一起。很多人一想到用按键控制色彩、亮度,自然而然的想到在按键程序里改变引脚、改变PWM等,这样做虽然也能实现,但3个程序被你杂糅成一个复杂的程序,不仅难以理解,改动也困难。

知识点(37) 消息传递机制
如果程序之间独立、模块化了,那怎么发生联系呢?你需要用“消息”喊话,把命令从一个程序传到另一个程序。
“消息”就是你定义的一个变量。比如你定义一个Key1_action,如果检测到按键,就把Key1_action=1,之后所有的程序都可以读一下Key1_action,读到1就知道按键情况了,而不必每个程序都来检测一下按键。

先来模块化两个程序练练手吧,再自己试试把PWM程序也加入

#include<reg51.h>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3;//定义绿灯
sbit LED_B=P3^2;//定义蓝灯

sbit Key1=P3^0;//定义按键1
sbit Key2=P3^1;//定义按键2

unsigned char Key1_old;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Key1过去出现低电平
unsigned char Key1_action;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Key1是否动作的消息
unsigned char Key2_old;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Key2过去出现低电平
unsigned char Key2_action;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Key2是否动作的消息

unsigned char mode;        //定义一个数据,代表不同模式
unsigned char light;       //定义一个数据,代表亮度等级

unsigned char time;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时间

unsigned char count;       //定义一个数据,PWM循环次数
unsigned char duty_R;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红色亮度占空比
unsigned char duty_G;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绿色亮度占空比
unsigned char duty_B;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蓝色亮度占空比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自己定义的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Key1_old=1;   //进入循环前,先初始化标志位。按键还没按下,old是高电平
        Key2_old=1;

        while(1)
        {
                delay_n_ms(1);   //系统周期,每循环一次1ms

                time=time+1;  //1ms计数
                if(time>9)    //time加到10ms,从0开始,每10ms检测一次按键
                {
                        time=0;

                        if(Key1==1)
                        {
                                if(Key1_old==0) //如果本次是高电平,上次是低电平,检测到按键
                                {
                                        Key1_action=1;
                                }
                        }

                        Key1_old=Key1;     //保存高低电平

                        if(Key2==1)
                        {
                                if(Key2_old==0) //如果本次是高电平,上次是低电平,检测到按键
                                {
                                        Key2_action=1;
                                }
                        }

                        Key2_old=Key2;     //保存高低电平
                }

                //上面是完全模块化的按键检测程序,只传递出两个action消息
                ////////////////////////////////////////////

                if(Key1_action==1)  //有按键消息,处理按键功能
                {
                        Key1_action=0;   //处理过按键后要清0

                        mode++;
                        if(mode>6)        //按键1调节七种色彩
                        {
                                mode=0;
                        }
                }

                if(Key2_action==1)  //有按键消息,处理按键功能
                {
                        Key2_action=0;   //处理过按键后要清0

                        light++;
                        if(light>10)      //按键2控制10级亮度
                        {
                                light=0;
                        }
                }

                //上面是模块化的按键执行程序,只传递出mode模式、light亮度两个消息
                ////////////////////////////////////////////

                if(mode==0)       //模式0红色
                {
                        duty_R=light;   //红色占空比=亮度
                        duty_G=0;       //绿色、蓝色占空比为0,熄灭,只有红色亮
                        duty_B=0;
                }
                if(mode==1)   //模式1橙色
                {
                        duty_R=light;
                        duty_G=light;
                        duty_B=0;
                }
                if(mode==2)   //模式2绿色
                {
                        duty_R=0;
                        duty_G=light;
                        duty_B=0;
                }
                if(mode==3)   //模式3青色
                {
                        duty_R=0;
                        duty_G=light;
                        duty_B=light;
                }
                if(mode==4)   //模式4蓝色
                {
                        duty_R=0;
                        duty_G=0;
                        duty_B=light;
                }
                if(mode==5)   //模式5紫色
                {
                        duty_R=light;
                        duty_G=0;
                        duty_B=light;
                }
                if(mode==6)   //模式6白色
                {
                        duty_R=light;
                        duty_G=light;
                        duty_B=light;
                }

                //经过mode模式程序的处理,只剩下三个消息:每个LED的duty占空比
                //最后只需要按照duty改变PWM,就能实现亮度和色彩控制了
                //这样看起来,程序的思路是不是非常清晰?

                //你的发挥时间到了,自己在下面添加一个PWM程序,不然按键不能控制灯光

                //………………
                //………………

        }

}

楼主:
1.3 添加PWM程序

上一小节中,留了一个小坑让大家自己填。要求实现的功能是:用每个LED的占空比独立的控制三种颜色的亮度。

一共有三位童鞋提交了自己的答案:

第一位:只能亮白色或熄灭,达不到要求;
第二位:能够实现控制亮度、颜色的目的,但逻辑不清晰,引脚只能是0或1,将0~10的duty值赋给引脚没有意义;
第三位:能够实现要求。
为什么要使用三个PWM?独立控制每个LED亮度才能实现更多的色彩,方便接下来更复杂的程序编写。

count=count+1;   //每过1ms计数+1
                if(count>9)
                {
                        count=0;       //计数大于9后又变成0!,0~9十毫秒PWM周期
                }

                if(duty_R>count)   //在count 0~9变化中,duty大于count的次数就是占空比
                {
                        LED_R=1;       //改变duty改变高电平时间,亮度变化
                }
                else
                {
                        LED_R=0;
                }

                if(duty_G>count)   //绿色LED PWM
                {
                        LED_G=1;
                }
                else
                {
                        LED_G=0;
                }

                if(duty_B>count)   //蓝色LED PWM
                {
                        LED_B=1;
                }
                else
                {
                        LED_B=0;
                }

网友(点评):
复制PWM程序的时候粘贴到了主程序外面,导致编译时报错,折腾了好久,最后回过头看前面的注解才恍然大悟。

楼主:
1.4 更多模式怎么加

首先你应该注意到,无论什么模式,都是有它的周期性的。
举例说最简单的爆闪模式:亮半秒灭半秒,两个状态不断循环;
双闪模式:亮半秒、灭半秒、亮半秒、灭三秒,四种状态循环;
七色舞台灯的模式:每种颜色亮1秒,7个状态不断循环;
……

举例程序如何实现爆闪模式,学到以后你可以试试自己实现其他功能。

循环程序必定有有一个数据计算时间,所以你要先定义一个数据:
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时间
注意数据大于255时,必须使用unsigned int

增加了模式7,所以按键改变模式的最大值也要相应更改。
添加模式7的代码:
更多更复杂的模式程序,就要看每个人的能力自己深入练习了。第一个项目的学习算是结束。
if(mode==7)   //模式7 爆闪
                {
                        delay_time=delay_time+1;
                        if(delay_time>1000)  //爆闪周期1000ms
                        {
                                delay_time=0;
                        }

                        if(delay_time<400)   //前0.4秒全亮
                        {
                                duty_R=10;
                          duty_G=10;
                          duty_B=10;
                        }
                        else                 //后0.6秒熄灭
                        {
                                duty_R=0;
                          duty_G=0;
                          duty_B=0;
                        }
                }

网友(点评):
把这段程序加到模式6后面,并把"if(mode>6)"改成">7"后还是报错。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点评):
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时间 在头文件后加入这一行就可以了,看来遇到问题时再仔细看教程比自己瞎琢磨有效。

网友(2022-04-07):
第七课已学完

网友(2020-12-30):
支持支持第七课:扩展课!用掉你的单片机 扩展课的英文 作者:htlkj2020 5435 第七课:扩展课!用掉你的单片机 扩展课的英文 作者:htlkj2020 4974 第七课:扩展课!用掉你的单片机 扩展课的英文 作者:htlkj2020 8995

网友(2020-07-23):
帮顶 萝丽的三代控成功DIY 回头传图给萝丽大大

网友(2020-01-11):
好教程,谢谢萝莉。慢慢学

网友(2017-03-11):
好好好非常好

网友(2016-09-20):
第七课:扩展课!用掉你的单片机 扩展课的英文 作者:纳尼help 6837 第一次这么近

网友:
第一次排名靠前,顶一下。

网友:
哇哇哇,不错,说得对!

网友:
再回头看一遍去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有道理  前6课所学的知识点已经可以做  台灯  手电  或者电机调速  这些都是DIY
比较常见的项目  也非常实用的小玩意

网友:
用掉你的单片机

网友:
“七课学会单片机”.......绝了!

网友:
一切跟着老师走。。。

网友:
牛掰,简单易懂,已经从一到7课浏览了一遍,等单片机买回来再一步步详细看

网友:
等待更新中。。。

网友:
建议l萝莉老师做一个目录汇总这样子好找课程一点

网友:
萝莉教程,收藏了,谢谢!

网友:
群主够给力,那么忙还抽时间教我们学单片机。

网友:
太感谢老师的递进学习方法了,我慢慢的竟然读懂了!!!

网友A:
大神,知识点好像是 36.37 了。。下面也不是这样加呀。
        {
                count=count+1;
                if(count>9)
                {
                        count=0;
                }

                if(light>count)
                {
                        LED_R=1;
                        LED_G=1;
                        LED_B=1;
                }
                else
                {
                        LED_R=0;
                        LED_G=0;
                        LED_B=0;
                }
                delay_n_ms(1);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知识点好像是 36.37 了。。下面也不是这样加呀。
        {
                count=count+1;

                                if(light>count)
                                {
                                LED_R=duty_R;
                                LED_G=duty_G;
                                LED_B=duty_B;
                                }
                                else
                                {
                                LED_R=0;
                                LED_G=0;
                                LED_B=0;
                                }
应该是这样吧,不知道对不对,已通过刷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知识点好像是 36.37 了。。下面也不是这样加呀。
        {
                count=count+1;

不是这样加,我要等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完成。需要加3个PWM控制每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light>count)
                                {
                                LED_R=duty_R;

你这样能分别控制色彩和亮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能分别控制色彩和亮度吗?

能控制,key2控制亮度10级,key1控制色彩。我再实验一下三个pwm试试,谢谢老师。

网友:
希望萝丽老师能就航模设备这方面程序讲一讲

网友C:
还不更新   我写的跟32楼差不多  怎么不对??干啥事都想咋写  走火入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更新   我写的跟32楼差不多  怎么不对??干啥事都想咋写  走火入魔了

也没几个人回复,还以为都没人看

网友:
有人看,顶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几个人回复,还以为都没人看

大神,估计大家都没懂,不敢乱回复,快公布吧

网友:
群主,学生最怕的就是作业!一看是作业,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都在默默的看呢。每天都要来看几遍更新没有。老火。

网友C:
count=count+1;                    if(count>9)                       {                         count=0;                     }                  if(duty_R>count)                    {                         LED_R=1;                 }                 else                 {                         LED_R=0;                 }                if(duty_G>count)                    {                         LED_G=1;                 }                 else                 {                         LED_G=0;                 }                  if(duty_B>count)                    {                         LED_B=1;                 }                 else                 {                         LED_B=0;                 }

网友:
睡了一觉醒来想出来的   就是这学习劲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unt=count+1;                    if(count>9)                       {                         count ...

对,就是这样。起码的互动还是要有的,不然整天自言自语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老师的更新,一个PWM和三个PWM效果没有什么区别呀!只是需要更多的功能时,才能显示出led变量的用处。谢谢老师详细而渐进的引导!

网友D:
楼主,pwm掌握的差不多了,希望楼主尽快推出ppm教程和ad检测功能,这样就可以自己做一些东西插在接收机上了,楼主辛苦

网友:
你们都那么牛逼,咋都不上天呢,我还没学会呢,群主关键词都没教完

网友:
unsigned char jaotishan;  if(mode==8) { jaotishan=jaotishan+1;    if(jaotishan>3)        {           jaotishan=0;         }                  if(jaotishan==1)                        {                           duty_R=10;                           duty_G=0;                           duty_B=0;                         }                if(jaotishan==2)                        {                           duty_R=0;                           duty_G=10;                           duty_B=0;                         }                   if(jaotishan==3)                        {                           duty_R=0;                           duty_G=0;                           duty_B=10;                         }  }

网友C:
unsigned char jaotishan;
        if(mode==8)
      {
       jaotishan=jaotishan+1;
        if(jaotishan>3)
             {
              jaotishan=0;
             }
       if(jaotishan==1)

                  {
                        duty_R=10;
                        duty_G=0;
                        duty_B=0;
                  }
        if(jaotishan==2)
                  {
                        duty_R=0;
                        duty_G=10;
                        duty_B=0;
                   }
       if(jaotishan==3)
                    {
                       duty_R=0;
                       duty_G=0;
                       duty_B=10;
                        }
  }

萝丽大师 你看下 哪里不对   我想让他交替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char jaotishan;
        if(mode==8)
      {

牛,有思想。

网友:
爆闪的编译出错,呵呵,原来自己没定义unsigned int delay_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pwm掌握的差不多了,希望楼主尽快推出ppm教程和ad检测功能,这样就可以自己做一些东西插在接收机上了 ...

恩,会慢慢有的。这样会的人多了以后简单DIY你们可以自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char jaotishan;
        if(mode==8)
      {

交替闪变化太快了,1ms变化一次看不出来。至少要200ms吧.先用delay_time等待200ms后,jiaotishan再+1

网友:
原来大神在这里呀。。找的好辛苦。

网友E:
time变量有什么用呢?        没看懂,

网友F:
#include<reg51.h>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3;//定义绿灯
sbit LED_B=P3^2;//定义蓝灯

sbit Key1=P3^0;//定义按键1
sbit Key2=P3^1;//定义按键2

unsigned char Key1_old;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Key1过去出现低电平
unsigned char Key1_action;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Key1是否动作的消息
unsigned char Key2_old;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Key2过去出现低电平
unsigned char Key2_action;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Key2是否动作的消息

unsigned char mode;        //定义一个数据,代表不同模式
unsigned char light;       //定义一个数据,代表亮度等级

unsigned int time;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时间

unsigned int delay_time;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时间
unsigned char count;       //定义一个数据,PWM循环次数
unsigned char duty_R;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红色亮度占空比
unsigned char duty_G;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绿色亮度占空比
unsigned char duty_B;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蓝色亮度占空比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自己定义的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Key1_old=1;   //进入循环前,先初始化标志位。按键还没按下,old是高电平
        Key2_old=1;

        while(1)
        {
                delay_n_ms(1);   //系统周期,每循环一次1ms

                time=time+1;  //1ms计数
                if(time>9)    //time加到10ms,从0开始,每10ms检测一次按键
                {
                        time=0;

                        if(Key1==1)
                        {
                                if(Key1_old==0) //如果本次是高电平,上次是低电平,检测到按键
                                {
                                        Key1_action=1;
                                }
                        }

                        Key1_old=Key1;     //保存高低电平

                        if(Key2==1)
                        {
                                if(Key2_old==0) //如果本次是高电平,上次是低电平,检测到按键
                                {
                                        Key2_action=1;
                                }
                        }

                        Key2_old=Key2;     //保存高低电平
                }

                //上面是完全模块化的按键检测程序,只传递出两个action消息
                ////////////////////////////////////////////

                if(Key1_action==1)  //有按键消息,处理按键功能
                {
                        Key1_action=0;   //处理过按键后要清0

                        mode++;
                        if(mode>8)        //按键1调节七种色彩
                        {
                                mode=0;
                        }
                }

                if(Key2_action==1)  //有按键消息,处理按键功能
                {
                        Key2_action=0;   //处理过按键后要清0

                        light++;
                        if(light>10)      //按键2控制10级亮度
                        {
                                light=0;
                        }
                }

                //上面是模块化的按键执行程序,只传递出mode模式、light亮度两个消息
                ////////////////////////////////////////////

                if(mode==0)       //模式0红色
                {
                        duty_R=light;   //红色占空比=亮度
                        duty_G=0;       //绿色、蓝色占空比为0,熄灭,只有红色亮
                        duty_B=0;
                }
                if(mode==1)   //模式1橙色
                {
                        duty_R=light;
                        duty_G=light;
                        duty_B=0;
                }
                if(mode==2)   //模式2绿色
                {
                        duty_R=0;
                        duty_G=light;
                        duty_B=0;
                }
                if(mode==3)   //模式3青色
                {
                        duty_R=0;
                        duty_G=light;
                        duty_B=light;
                }
                if(mode==4)   //模式4蓝色
                {
                        duty_R=0;
                        duty_G=0;
                        duty_B=light;
                }
                if(mode==5)   //模式5紫色
                {
                        duty_R=light;
                        duty_G=0;
                        duty_B=light;
                }
                if(mode==6)   //模式6白色
                {
                        duty_R=light;
                        duty_G=light;
                        duty_B=light;
                }
                            if(mode==7)   //模式7 爆闪
                                   {
                                                    delay_time=delay_time+1;
                            if(delay_time>2000)  //爆闪周期1000ms
                            {
                                    delay_time=0;
                            }

                            if(delay_time<1000)   //前1秒全亮
                            {
                              duty_R=10;
                              duty_G=10;
                              duty_B=10;
                            }
                            else                 //后1秒熄灭
                            {
                              duty_R=0;
                              duty_G=0;
                              duty_B=0;
                            }
                           }
    count=count+1;   //每过1ms计数+1
                    if(count>9)
                    {
                            count=0;       //计数大于9后又变成0!,0~9十毫秒PWM周期
                    }

                    if(duty_R>count)   //在count 0~9变化中,duty大于count的次数就是占空比
                    {
                            LED_R=1;       //改变duty改变高电平时间,亮度变化
                    }
                    else
                    {
                            LED_R=0;
                    }

                    if(duty_G>count)   //绿色LED PWM
                    {
                            LED_G=1;
                    }
                    else
                    {
                            LED_G=0;
                    }

                    if(duty_B>count)   //蓝色LED PWM
                    {
                            LED_B=1;
                    }
                    else
                    {
                            LED_B=0;
                    }
       编译时提示
Build target '目标 1'
compiling 七彩灯.c...
七彩灯.c(21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目标未创建,麻烦看一下哪点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clude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七彩灯.c(21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第211行有错误,可能你打了中文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me变量有什么用呢?        没看懂,

time后面有注释,10ms检测一次按键

网友:
终于更新了

网友:
当年看到萝莉的遥控器就中毒了,发现单片机真是个神气的东西. 于是一步步的做起,图书馆找资料,请教别人,啃程序,学硬件。从一个电子盲到现在能很溜的玩51单片机了,经常帮模友做点电子设备,感觉好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会慢慢有的。这样会的人多了以后简单DIY你们可以自己搞定了

以前好像群主求过电子开关的程序呢,结果群主在论坛发教程了,哈哈,群主尽快推出ppm检测和ppm写法吧,到时候就可以自己写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彩灯.c(21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第211行有错误,可能你打了中文字符 ...

第211行就是程序最后一行。没有打中文字符。程序基本是复制第七课上的,只是调整了几个时间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time后面有注释,10ms检测一次按键

time=time+1; //1ms计数
if(time>9) //time加到10ms,从0开始,每10ms检测一次按键
{
time=0;

if(Key1==1)
{
if(Key1_old==0) //如果本次是高电平,上次是低电平,检测到按键
{
Key1_action=1;
}
}
time没和延时函数没联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time=time+1; //1ms计数
if(time>9) //time加到10ms,从0开始,每10ms检测一次按键
{

系统周期是1ms,LED每亮10次,检测一次按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nclude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最后面少了两个}}

网友:
#include<reg51.h>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3;//定义绿灯
sbit LED_B=P3^2;//定义蓝灯
sbit Key1=P3^0;

   unsigned char Key1_old;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Key1_action;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自己定义的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Key1_old=1;   //进入循环前,先初始化标志位。按键还没按下,old是高电平

       while(1)
        {
                          delay_n_ms(1);   //系统周期,每循环一次1ms

               time=time+1;  //1ms计数
               if(time>9)
                   {
                            time=0;

                    if(Key1==1)
                           {
                                if(Key1_old==0)
                                {
                                 Key1_action=1;
                                }
                                        }
                                         Key1_old=Key1;
                                                 }

                                   if(Key1_action==1)                //模式0,熄灭
                {

                 Key1_action=0;

                                 mode++;
                  if(mode>2)
                                {
                                   mode=0;
                                                        }
                            if(mode==0)
                                {
                                               LED_R=0;
                               LED_G=0;
                               LED_B=0;
                }
                                 if(mode==1)

                                {

                                 {

                                 LED_R=1;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红色亮0.08秒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灭0.08秒

                LED_R=1;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红色亮0.08秒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灭0.08秒

                LED_R=1;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红色亮0.08秒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灭0.08秒

                            LED_R=1;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红色亮0.08秒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200);//灭0.2秒
                LED_R=0;
                LED_G=0;
                LED_B=1;
                delay_n_ms(80);//蓝色亮灭0.08秒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1;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1;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1;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280);

                            LED_R=1;
                LED_G=1;
                LED_B=1;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

                LED_R=1;
                LED_G=1;
                LED_B=1;
                delay_n_ms(80);//全亮灭0.08秒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

                LED_R=1;
                LED_G=1;
                LED_B=1;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

                            LED_R=1;
                LED_G=1;
                LED_B=1;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80);

                            LED_R=0;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500);
        }
                }

                      if(mode==2)            、、

                                {   LED_R=1;  、//全亮
                LED_G=1;                                 、
                LED_B=1;
                                }

                delay_n_ms(100);//延时0.1秒 程序每秒检测10次按键
                                 }
}
        }

网友H:
罗丽大哥,麻烦帮看看,为什么爆闪模式只亮一遍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面少了两个}}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指出。

网友:
假如我把RGB  换成三个 单独  红 绿 白  的LED  也是一样可行的对吧?    一圈看下来。。。我要准备开始动手了。。。哈哈

网友:
在哪里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罗丽大哥,麻烦帮看看,为什么爆闪模式只亮一遍就不亮了,?

程序周期本来是1ms,你看你现在的程序走一遍要多少ms……你看例子的爆闪怎么延时的

网友:
这条评论  证明我存在

网友:
迟到的我刚刚上完课,还没做作业!老师辛苦,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