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显示遥控rssi信号

楼主(2016-09-20):
用apm玩fpv的朋友,你们的osd上显示遥控信号强度是不是很爽啊,下面我出一个教程,大家可以试一试,亲测可用哦,第一步先打开你的地面站

网友(2020-04-27):
apm飞控是不是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我是AT10遥控器,R9D接收机,线怎么接

网友(2018-05-07):
啦咯啦咯啦咯啦,谢谢

网友(2017-08-28):
开怀大笑是对好心情的最好诠释

网友(2016-11-11):
天九接收机有RSSI输出端吗

网友:
得接收机支持才行

网友:
天七原装接收机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主好。请问某宝才118的APM2.8靠谱吗

楼主(2016-09-20):
连接你的apm到地面站

楼主:
在配制调试里面找到全部参数表

楼主:
下拉,在全部参数表里找到这个参数,后面的数字改为1,也就是apm的a1端口用来接收rssi信号强度

网友A:
就这样就能行了

楼主:
再找到这个参数,把后面的数改为接收机rssi输出的电压,切糕的电压是3.3,如果选5的,信号强度最高就只有60%。自己先测量在设置!

楼主:
下面就是写入参数

网友B:
得有数传才行,距离是一个大问题

楼主:
设置好了,下面就是接线了。接收机不一样,rssi口不一样,自己找说明书。切糕的朋友有福了,我这里有,呵呵。用一根线直接接到apm的a1口

楼主: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就能行了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有数传才行,距离是一个大问题

和数传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顶起来……

谢谢

楼主:
你们好坏,我网络不好。你们抢我这么多楼

网友:
其他的都不懂

网友D:
没用过APM,围观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APM,围观学习!!!

以后可以研究一下,apm可是神控哦

网友E:
接收机必须要有RSSi输出端吧

网友:
好贴,有时间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必须要有RSSi输出端吧

网友F:
不错楼主很用心,加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楼主很用心,加精华

谢谢狼哥

网友G:
够详细,有的飞控rssi接一根线最好也把地线接上

网友:
好教程,收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够详细,有的飞控rssi接一根线最好也把地线接上

地线必须接上才行的,我前面的输入已经接了地线了,所以就只用一根线就好

网友H:
我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有

网友I(2016-10-25):
引用 楼主:
以后可以研究一下,apm可是神控哦

我的四轴也是apm飞控,刷完固件调试完,油门推到顶飞不起来怎么回事,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四轴也是apm飞控,刷完固件调试完,油门推到顶飞不起来怎么回事,大神帮我看看

校准油门行程试一试

网友(2016-12-17):
你好!请问你地面站和osd是什么版本的?能发一份吗?qq1225095440@qq.com

网友:
我那个地面站和osd显示不全,你这个挺不错的!!!1

网友J:
楼主在不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在不在呀?

地面站是社区版,osd好像是2.4的726

网友K:
哪种遥控器接收机有带RISS功能的呢?

网友:
新手表示还木有接触到这个,有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网友K:
A1针接接收机哪针呢?

网友L(2017-01-18):
好贴顶起来,好好学习天天炸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哪种遥控器接收机有带RISS功能的呢?

很多433接收机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A1针接接收机哪针呢?

这的看你的接收机那个是riss输出,找说明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贴顶起来,好好学习天天炸机,哈哈

呵呵,好好学习,减少炸鸡

楼主(2017-05-10):
引用 网友M:
顶顶顶 天地飞7接收机可以不

不可以,

网友:
求解 用dsm2衛星 如何取得rssi訊號 謝塿主

网友(2017-08-16):
我会输入到 OSD 在 FPV 屏上显示 RSSI。

网友:
新版的 arducopter (新於 v3.4) 能接受 PWM RSSI,即是說 pixhawk 配合例如 frsky xm+ 接收機,將 rssi 訊息用 PWM 形式在 rc 頻道傳送,讓 mission planner 和 osd 都能顯示 rssi,而且無需外加接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