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3飞控怎么设置超声波自动避让障碍物?

楼主(2016-09-20):
目前只有研究出超声波定高

网友:
你的定高好用吗?我的没效果。

网友:
高端,没用过

网友:
F3加新功能了?

网友:
不知道顶一顶

网友(2017-07-11):
哎,我们玩穿越飞场太平都不好玩,故意找树啊,障碍啊什么的去折腾一下,你可以,还问怎么避障,它自己都避障了,我们还玩个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