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冷门穿越的电池配置吗?

楼主(2016-09-20):
我现在的穿越悬停时间才4分半,是否有必要加大电池容量?
配置如下:
130机架、kingkong1306电机6a电调、3045bn3叶桨、f3飞控,加上3s500mah电池起飞重量190克。

网友A:
我150的机架,4045浆,1806电机,1500mah,飞10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50的机架,4045浆,1806电机,1500mah,飞10min。

真羡慕你们这些10分钟的,5分钟没飞一会就得降落。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羡慕你们这些10分钟的,5分钟没飞一会就得降落。

我怕换850mah电机会过载,毕竟小鸡破200g有点重了。

网友B:
真羡慕楼主飞5分钟,, 我只能飞2分钟

网友:
看看电机配上桨之后的单轴带载能力及电流消耗情况。

网友C:
电池大负载大,没多大用,尽量减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楼主飞5分钟,, 我只能飞2分钟

2分钟不是刚上天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大负载大,没多大用,尽量减肥吧!

除了蘑菇头我想不出还能哪里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蘑菇头我想不出还能哪里减了

小机减重确实麻烦啊!!

网友:
就此飘过

网友D:
减小 P值 你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小 P值 你会有惊喜

请教下,具体减小到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具体减小到多少?

这个没有具体 每个鸡鸡都有一个最合适的 pid
  每次减小10%    p过于小了 你就会感觉不是很跟手  所以 自己慢慢试吧    或者你可以用黑匣子数据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具体 每个鸡鸡都有一个最合适的 pid
  每次减小10%    p过于小了 你就会感觉不是很跟手  所以 自 ...

我觉得不关PID的事了,调黑匣子电机纹波几乎看不见了。
换800MAH或者上4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