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GPS与pixhawk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9-20):
我有关于pixhawk和差分GPS的问题想向您请教,就是我差分GPS的移动站有差分数据的输出,输出的是GPGGA和GPVTG两条数据格式的数据,用电脑的串口监测也正常,但是插到飞控上就是无法定位,飞控根本就没接收到差分数据,飞控能正常接收普通GPS的数据,这是为什么?能给指点以下吗?我邮箱是819447995@qq.com

网友A:
你确定差分送给PIX的协议 和pix能正常交互识别?

网友:
鼒顶,做个记号,二,,,,,,,,,,,

网友B:
这个好高端,首先要确定pix是否能直接解码差分信号,是不是需要别的前端处理设备,这方面资料好少,前段时间搜过,没找到太多有用的,楼主加油!!

网友:
好嘛,玩差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差分送给PIX的协议 和pix能正常交互识别?

这个已经解决了,把pixhawk刷会原生固件就好了,前段时间我们刷固件了,刷成最新的固件,结果飞控不能接收GPS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高端,首先要确定pix是否能直接解码差分信号,是不是需要别的前端处理设备,这方面资料好少,前段时 ...

谢谢哈,这个已经解决了,但是就是旋翼飞行器切到定点模式时绕圈飞,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7-02-22):
差分GPS厂家郭工18588922136,你们用的哪家的差分gp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