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H680机架pix飞控。和对称机架680也是pix。PID一样吗

楼主(2016-09-20):
谢谢大家求方法

网友:
不一样 重量不一样pid 都不一样

网友A:
应该相差不多,,pid取决于机子的几何尺寸和重量,轴距一样的机子重量不会差太多,挂单反和空载是特例不在考虑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相差不多,,pid取决于机子的几何尺寸和重量,轴距一样的机子重量不会差太多,挂单反和空载是特例不在考 ...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机型不一样,肯定有点差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