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精灵3刚出的时候有人破限高

楼主(2016-09-21):
据传精灵3刚出的时候有人破限高   飞到最大限制高度后上锁再解锁    让气压计的高度重置   以此来破解限制高度  想问问有木有机友试过  是不是真的?   现在最新版的固件还能这样么?

网友:
不可能,上锁肯定是可以的,再解锁就不可能了,
因为上锁后飞机会自由落体,气压计的数据会一直变,飞控会认为气压计故障,所以不让解锁

网友:
一上锁飞机就掉了。载解锁已经挂了

网友:
破限高是没有高度的限制,你这个破高版本又是哪里听说的,真是服了这些人

网友:
你想飞多高呢?太高了容易出事。掉下来就是炸弹啊,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有木有这回事     刚出的时候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应该不能

网友:
利用返航而已  现在只有抽气压

网友:
飞高的意义是什么 再考虑是否要飞高

网友:
是能,不过不知道怎么弄的,上次朋友就飞自动返航然后不知道怎么弄的就能飞的更高了,上次还拍了视频

网友:
上锁那电机不是停止工作直接掉下来了么

网友:
对于一些有速度限制的飞控飞的太高不是什么好事!不然有命上天没命下来

网友:
我只知道有高手可以修改飞控内部数据 破解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