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板安装方向调整

楼主(2016-09-21):
原文来自魔豆窝网站:http://www.modouwo.com/APruduct/PCK_57_32_66970.html   欢迎加入魔豆窝交流群和群主一起撕逼:141928764
现在模友之吧吧友可在魔豆窝网站参与团购
精选团购产品 :
|  小蜜蜂20A电调 35 元一个,4个包邮,5.8G 奥姆威图传,老虎T-motor 最新款电机。
|   F3标准版 75 元一个,还有中威特电调,鹰航电机2204 特价只需要35元一颗
权盛家的APM ,m8n GPS  都有优惠
|   银燕rs2205电机 75 元一颗,
|   正品老虎电机 F30(1806)72 元一个,F40(2205) 84一个
|   狗3两轴云台(免调)195 元 一个。
|     狗3 三轴云台(免调) 330元一个 云台提供技术支持。
|   中特威闪电电调30A/20A  团购价格优惠,不要错过
|          更多团购产品请登录网站查询 http://www.modouwo.com/ABuy/TeamBuy/Index_0_0.html   一切团购产品,魔豆窝担保

F3飞控的USB接口位于飞控指向机头方向的下面,如果按照默认的机头方向安装飞控,飞控的USB接口会在机尾位置,很难插拔USB线进行调参,所以一般都是把飞控的USB口向着飞行器的左边或者右边进行安装。

如果飞控按照上图的安装方向,飞控默认的机头方向与实际的机头方向按顺时针相差了270度。

飞控安装好后,需要在CF中设置下飞控的安装方向。用USB数据线插到飞控USB口上,打开CF调参软件,点Connect连接飞控。

点主菜单的“Configuration”,在“Board and Sensor Alignment”中,把“Yaw Degrees”改为以上得到的角度。修改完毕后,要点右下角的“Save and Reboot”按钮保存数据和重启。

点下主菜单的“Setup”,把飞行器拿起,前后俯仰机身,看下界面中飞行器模型的机头是否同步俯仰。例如把飞行器机头向下压,CF中的飞行器机头同样会向下,如果不对的话,需要再检查下“Yaw Degrees”的角度是否修改好。

大家已经发现,飞控的安装位置完全可以根据实际要求随意的放置,横着竖着都可以,只要在CF软件中把“Board and Sensor Alignment”对应的Roll Degrees、Pitch Degrees、Yaw Degrees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90就好了

网友:
我 一般写 -90,都一样,看个人习惯

网友:
你好 问一下 标准版飞控出现3个i2c错误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

这个好

网友(2016-11-16):
没错,挺方便的。

网友(2018-05-27):
终于找到教程 原来如此

网友:
楼主 请问如果是飞控向侧面翻转了180度 四个电机应该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