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6-09-21):
测试自己做的六旋翼,T-MOTOR电机桨叶,拉航时下来发现顺时针三个电机比逆时针三个电机温度高,求解大神指点?

网友A:
是圆管机臂吧?有电机座没安装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圆管机臂吧?有电机座没安装水平。

是的,圆管机臂,好的现在去检查电机座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圆管机臂吧?有电机座没安装水平。

高手,果然是没安装水平,搞好后明天再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果然是没安装水平,搞好后明天再测试下

嘻嘻,刚好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