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中立点及电机行程问题

楼主(2016-09-21):
真心崩溃了!!!
刷的CF1.13固件,也刷过1.12固件,甚至刷过BF固件。CF软件除接收机模式及飞控安装方向外其余默认设置没有改动过。但是最后出的问题都一样。

       天7遥控器调好中立点1000,1500,2000,关控后CF软件里中立点变成了1517.后台命令检查CF软件最大与最小行程点与中立点2000~1000,1500都没错。
这还不是主要的。
       天7遥控器调好中立点1000,1500,2000,进入电机页面进行油门行程校准,校准完毕后全部断电关控关软件再重新连接F3到CF并接上动力电,推动主滑块,发现电机居然一个一个的顺序启动,启动值在1025~1031之间。

     拔掉USB线不上桨推油门,电机启动不同步,拨动摇杆总有一到两个电机停转,停转后再启动又得拨动摇杆。

难道是F3飞控硬件问题?四个电调(猛禽390/20A)应该不会同时坏吧。

网友A:
你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B:
设置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不对吧

还要怎么设置?说得很清楚了,软件全默认,除了安装方向与接收机模式是必设的意外,其余全部都未动过,与可瑞尔邹视频里的设置比对过了,什么都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在装机前就对电调进行过单独的油门行程校准。这是基本常识。完毕后才进行装机。

网友C:
首先电调油门行程重新校准:1遥控开启,2油门最高,3飞机通电,4听到电调校准音完毕后,5遥控油门打到最低,6听到电调第二次校准音,完成…
CF里最小油门设置到1050
如果接收机信号抖动大,不稳定,那么俯仰、副翼、方向……死区值设置稍微大点,大于波动值……比如5-8

网友D:
帮顶,我想知道你天7是怎么调中立点、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我用舵角调了最高点和最低点,可是没找到哪里可以调中立点,现在中立点15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我想知道你天7是怎么调中立点、最高值和最低值的,我用舵角调了最高点和最低点,可是没找到哪里可以 ...

中点调辅助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电调油门行程重新校准:1遥控开启,2油门最高,3飞机通电,4听到电调校准音完毕后,5遥控油门打到最低 ...

电调拆下来单独做油门行程校准已经3次了。天7低位行程1000非常稳定。CF行程检查点最小默认1050暂时没修改,因为它只影响油门从低位起推要走多少格电机才转。

现在是电机不能同步启动,同时启动后动杆会有一到两个电机停转并保持,直至再次动杆才会恢复运转。

网友:
没用过F3

网友:
可以zaibf固件里一起做电调行程校准,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上电,打开那个开关,最右面的那个是四个电机一起转的,你先拉到最高,然后上电,再拉下来,我的小蜜蜂加那个rs2205要做两次,虽然我也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打开那个开关,最右面的那个是四个电机一起转的,你先拉到最高,然后上电,再拉下来,我的小蜜蜂加那 ...

这个电机校准程序我当然知道,而且也做过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电调油门行程重新校准:1遥控开启,2油门最高,3飞机通电,4听到电调校准音完毕后,5遥控油门打到最低 ...

路过帮顶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