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萤6S只能遥控录像,不能遙控拍照

楼主(2016-09-21):
求助:飞萤6S只能遥控录像,不能遙控拍照。何解

网友:
设置两段开关控制,通道开关来回掰是拍照,通道掰到下面是录像。

楼主:
问题是来回掰一下仍是录像1秒钟。不知大家有无这情况。

网友:
遥控开关初始位置反过来放,就可以了。 各种遥控器的0,1 位置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