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泡老师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6-09-22):
由于最近想换控。平时主要飞f3p和f3a。朋友也想换。他主要平时飞直机。我们都看中了x12s。但是我们看大多数用这个控的都是在飞穿越。睿斯凯的稳定性不知道如何,摇杆分辨率。响应速度不知道如何。现谢谢大神指导!如果占时没有x12s体验。那就拿x9d来说说吧

网友:
国产好控

网友A:
x9d用户,相对富他爸来说,X9D电位器精度一般,如果你对操作精度要求比较高,建议安心富他把。

网友B:
好多高手都是扶他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高手都是扶他爸

国外高手都输地平线和睿斯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用户,相对富他爸来说,X9D电位器精度一般,如果你对操作精度要求比较高,建议安心富他把。

但是x12s改用霍尔了。不是电位器了。不知道如何

网友:
我x9d  也改了一个霍尔
这控最大障碍是界面全是英文的

网友:
在用x9d plus, 稳定性不用担心,相应挺快的,摇杆精度也还可以,但也不是很精细,不过比一般控好多了。x12s像楼上说的改用霍尔了,但是不清楚具体怎么样,看过几个开箱评测,真的是“开箱”评测,只是“开箱”看看外观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外高手都输地平线和睿斯凯啊。

都是高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高端控

用不起啊

网友:
老老实实扶她吧,x9d精度不行,x12刚上市当小白鼠不好,另外opentx系统,设置你要是没理解会折腾死你。frsky优点是射频性能是国产里最接近扶她吧的,射频可靠性国产机最好

网友:
18sz多好!x9d plus 我也有精读不吐槽,通道监视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