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滑翔机求助,

楼主(2016-09-22):
买了一个kt板的苏-27,飞了几次炸废了,想自己用kt板做个滑翔机,就两个电调,想只做尾翼控制方向和升降,机翼上面不做副翼可以飞吗?如果可以飞的话,是比有副翼好控制还是难控制,菜鸟不求灵活,只求飞的稳,少炸机,练手用,求各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了一定的飞行经验,这个配置是小塞和微风的标准配置,自制微风不错。如果没有基础,建议买个飘飘, ...

没有飞行经验,推荐一个最好上手的,现在是做了一个ft教练机,刚练又摔了,就带了两个浆片起飞了两次就都摔断了,自己手抛完再来控制遥控器可能是慌乱,第一次是飞机直着拔高,松油门掉下来摔的比较惨,胶带粘好后,重上一个浆片,小油门手抛,结果飞机地方一个劲的往里拐弯,还没来的及调整,就有碰地了,两个浆片都断了,就回了了,还没以后再试飞,我想自己做,有飘飘的图纸吗?配2212  kv1400电机的,kt板的,我自己做

网友A:
如果你有了一定的飞行经验,这个配置是小塞和微风的标准配置,自制微风不错。如果没有基础,建议买个飘飘,加高电机座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做什么机机了,有图纸

就我的电机适合最哪款,菜鸟好上手练手的,给推荐一个呗

网友A:
看你要做什么机机了,有图纸

楼主:
好的,谢谢,我做个80cm的,80长机翼应该做多宽合适?

网友:
翼展80到100

网友:
微风,塞斯纳,大飘飘(加高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不太适合后推机,用它飞微风不错

求指点一下,给推荐个适合这个配置的滑翔机图纸,推荐一下机翼的尺寸

网友C:
先吧固定翼学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吧固定翼学好吧

请详细指点一下机型好吗?我刚接触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详细指点一下机型好吗?我刚接触这个

好小子或者翼龙吧

网友E:
还不如要副翼不要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要副翼不要方向

就是说机翼做个整体的,不要副翼,只用尾翼控制方向和升降,比较好控制是吗,我现在就是想速度越慢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或者翼龙吧

我看看去,想自己用kt板做一个,我买了一个苏27,被我摔散了,自己想做一个滑翔机的机身

楼主:
别光顶啊,给点建议吧,

楼主:
别光顶啊,帮帮菜鸟吧

网友F:
只用副翼和升降,不开方向

网友:
加个飞控

网友G:
可以不要副翼,但是要上反角

网友C:
把飞机下面加几个轮子是最好的,飞机有时没有飞好基本都是浆断了,加轮子浆就不是这么容易断了

网友:
FT小教练 可切换成无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用副翼和升降,不开方向

和苏27的控制是一样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飞机下面加几个轮子是最好的,飞机有时没有飞好基本都是浆断了,加轮子浆就不是这么容易断了

zhe ge dao meishi ,wo dou shi caopi shang fei

楼主:
不明白,能说的详细点里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不要副翼,但是要上反角

上反角,整个的机翼上翻,还是机翼的三分之一翘起来好啊

楼主:
漂亮,什么泡沫材料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或者翼龙吧

翼龙是这款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7754973090&ali_trackid=2:mm_116865762_16476420_61360968:1474544507_2k8_1098804409&spm=a231o.7712113.1004.470.eIw5Yx&pvid=200_11.251.246.151_302_1474544424715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明白,能说的详细点里吗?
谢谢了

买个便宜的固定翼飞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和苏27的控制是一样的,是吗?

不一样,苏27要混控

网友I: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亮,什么泡沫材料做的啊

就是普通的KT板

楼主:
我也学着你的做一个

楼主:
谢谢,能指点一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刚把一个su27摔的粉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便宜的固定翼飞控,

好的,谢谢,刚才淘宝看了,有么有好的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样,苏27要混控

不混控,没有转向舵,怎么转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混控,没有转向舵,怎么转向啊

副翼和升降

楼主:
副翼控制方向也是得一个上一个下才转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着不错,路过顶起。

摔碎了,还不错,

楼主:
有尺寸图吗,有的话能给我一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尺寸图吗,有的话能给我一个吗?

论坛有图纸的找一找或者加我  2324143877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优酷有教程的  搜FT小教练

有,我看了,教程上演示的是半成品没有尺寸 、我刚开始做,尺寸没有数,我的电机是a2212  10t   1400kv 桨是8060  9克舵机两个,30a电调一个,电池是3s  25c  1500am 比较重感觉,   麻烦给参谋一下机翼的尺寸,是不是翼展尺寸越大飞机越稳,越慢,越好飞,

网友:
下载图纸 打印 拼接 贴在KT板切  然后就组装 你的配置可以下载 FT 探险者号

楼主:
谢谢,电机在前面的那个有吗,
感觉那个比这个简单,我现在不要好看,只要练习,,,再个就是我的浆片夹原来是朝后,现在超前了,方向和原来相反了,一样用吧,转的时间长了后螺丝会松吗?
图纸用a4纸打印出来拼接的尺寸正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机在前面的那个有吗,
感觉那个比这个简单,我现在不要好看,只要练习,,,再个就是我的浆片夹原 ...

己发

网友L: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要保留副翼。用副翼来转弯。再买一个舵机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要保留副翼。用副翼来转弯。再买一个舵机就解决了。

副翼上得两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我看了,教程上演示的是半成品没有尺寸 、我刚开始做,尺寸没有数,我的电机是a2212  10t   1400kv 桨 ...

这个配置不太适合后推机,用它飞微风不错

网友(2017-03-24):
玩飞机的朋友们,听我一句劝吧,放下遥控, 收起飞机,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 出门去阳光里走走,要么去唱KTV,天黑了约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找个地方喝喝茶、聊聊天,随便做些什么。 一天下来,你就会发现, 还是玩飞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