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stc15w104串口

楼主(2016-09-22):
萝莉的教程我试验我都做成功了,现在我像把单片机里的数据打印到串口助手了,就是把单片机的变量的数值发送到电脑里,这样方便调试,请问这个stc15w104能实现吗?

网友:
104,没有硬件串口,需要软件模拟

网友:
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内部是没有串口的,外部引脚P3.0,P3.1虽然可以用来下载程序,但却没有串口功能的。可以用两个输入输出引脚来模拟软串口
以后建议先去自己看看手册

网友:
换个单片机吧,用sprintf

网友:
http://www.21ic.com/jichuzhishi/mcu/series/2013-02-20/158749.html
使用51单片机模拟串口通讯的三种方法~
网上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