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楼主(2016-09-23):
mini apm的稳定性和apm比起来怎么样,如果不用gps,仅仅用气压计定高效果怎么样啊,想入一个,问问大家

网友:
我一直用。航拍,425轴距伞折,默认参数随便飞

网友A:
其实迷你APM和正常的APM2.6/2.8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原件布局变紧凑了而已
不存在稳不稳定这一说法 ,和APM2.8一样的,迷你有迷你的好处 就是体积小 布线不占多大空间了!但是接插件
不方便,没有像APM2.8那么方便了,毕竟杜邦线好用
看个人爱好选吧

网友(2016-11-01):
引用 网友A:
其实迷你APM和正常的APM2.6/2.8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原件布局变紧凑了而已
不存在稳不稳定这一说法  ...

说的对极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