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4110配这个机架如何

楼主(2016-09-23):
飓风4110,kv420。配这个机架,上6s10000,25c,续航如何?请各位大神指教,或推荐其他机架和动力,纠结恒力W4830。准备上15寸碳桨。

楼主:
动力还纠结恒力W4830

网友:
850的六轴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是猛禽的机架吧

网友:
感觉有些单薄  这机架

网友:
中心板太薄 雕的太多,其它还可以

网友A:
你还在顾虑什么,我已经用这个机架装机了,飞得爽翻了,我改装了电机座,朗宇4110s,15寸折叠桨,6s15000电池,加的三轴云台,总重3000g,算上电池5500g,油门20%起飞,爽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在顾虑什么,我已经用这个机架装机了,飞得爽翻了,我改装了电机座,朗宇4110s,15寸折叠桨,6s15000电 ...

谢谢,已购入二牛mx800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个机架,配的是4110朗宇电机
,不过我的是400kv好像没有420k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