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新手玩多轴

楼主(2016-09-23):
各位前辈新手玩多轴可以吗?

网友A:
建议先上模拟器,玩熟了再上真机!祝你早日放飞梦想!

网友:
多轴不要太简单,机子调好了,飞前检查没问题的话,只要不是紧张得把控抖掉了基本不会炸鸡

网友:
现在的多轴成品机,飞控都不错,起码的三轴平衡都有,操控起来比以前容易多了

网友:
新手可以,比较简单

网友:
先飞模拟器,在上机

网友B:
可以,直接上真机,不用模拟,不过要用姿态模式或者GPS模式,还有练习的时候找个空旷的地方飞就可以,不适合飞太高,2m左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上模拟器,玩熟了再上真机!祝你早日放飞梦想!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上真机,不用模拟,不过要用姿态模式或者GPS模式,还有练习的时候找个空旷的地方飞就可以,不适 ...

谢谢前辈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
可以的。不要用全手动就行。

网友:
可以先买个玩具四轴试下水

网友C:
直接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精灵

好的

网友D:
每一个老手都是用无数次炸鸡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一个老手都是用无数次炸鸡换来的

这是真理,但是不排除偶尔那么一两个天赋异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飘过了。。。。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