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怎么设置鸭翼混控,蝴蝶刹,空气刹

楼主(2016-09-24):
天九怎么设置鸭翼混控,蝴蝶刹和空气刹

网友:
空气刹是什么

网友A:
所谓蝴蝶刹或空气刹单独设置一个开关通道,用舵机控制减速板升起落下就行。和起落架原理差不多。
至于说鸭翼的话通过Y线并联副翼可以解决或者副翼改为普通模式而不是三角翼,不过如果你想像J10真机一样的只有升降的时候鸭翼和副翼才同时参与动作的话,天7是不现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蝴蝶刹或空气刹单独设置一个开关通道,用舵机控制减速板升起落下就行。和起落架原理差不多。
至于说鸭 ...

天九可以实现,但不会

网友:
单纯鸭翼的话直接用可编程混控把一个空闲通道的输入设置为升降就可以了,空气刹就像楼上所说,蝴蝶刹不会了,你要想灵活使用这些功能还是用开源控吧

网友:
利用襟翼混控实现鸭翼混控的办法我在这个帖子里有写
[求助帖]天9如何设置鸭翼混控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79983&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