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刷新固件后 飞行模式第一飞行模式丢失

楼主(2016-09-24):
如图 刷固件后  模式丢失  且保存不 了  数据    刷后别的固件也不行

网友A:
我发现买便宜的apm总是很多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买便宜的apm总是很多问题的

还是自己手残    不升级就没事了   便宜确实风险大

网友B:
参数表里调整模式,看能不能保存。

网友:
换xp系统就好了

网友C:
没猜错的话你用的win10系统

网友D:
打开地面站,连接飞机,按ctrl+f,选择param gen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地面站,连接飞机,按ctrl+f,选择param gen就好了

这是干嘛用的呢??选了就卡机在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猜错的话你用的win10系统

不是XP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干嘛用的呢??选了就卡机在那里了。。。。。

恢复后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地面站,连接飞机,按ctrl+f,选择param gen就好了

照做之后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表里调整模式,看能不能保存。

谢谢 你的提醒  在参数里是可以改的···就是模式1 改不了  还是空白的 其他几个模式都可以改   勉强飞着玩了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2017-08-23):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提醒  在参数里是可以改的···就是模式1 改不了  还是空白的 其他几个模式都可以改   勉强飞 ...

不客气!

网友(2017-10-07):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提醒  在参数里是可以改的···就是模式1 改不了  还是空白的 其他几个模式都可以改   勉强飞 ...

模式1改了也不会在模式栏里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