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6S6000ma 40C电池

楼主(2016-09-25):
手机发帖,有不周到的地方忘多包涵啊
前几天搞了个H4 680的机机,苦于没有电池,再加上有部分螺丝生锈,走线不合理等原因拆掉了。前天电池到货,今天就忍不住连夜做一部分,上图了
插头自己焊接,采用12AWG线材 XT60插头,这就不得不吐槽一下了,XT60的尾部和12AWG的线径一样大,焊接的时候好尴尬。强烈建议要配备一个大功率,大热容得烙铁或者焊台。
我使用的是T12。
建议在电芯买到手之后,在侧面标注正负极,电池是叠焊的,要是标注在电池表面上,叠起来什么都看不到了。而且也不方便查询电芯是否放置正确,这个只能算是焊接了个半成品,剩下的工作明天再做,后期的测试什么的也会跟进的。
我组装电池采用的是一片一片拼装,然后用青稞纸绝缘,之后再统一焊接,烙铁功率还有热容还是太小,焊点一点也不圆润。太失败了。大家不要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电池之间还要一双面胶,这样会不会影响散热?

加上胶整体性更好一点。胶本身只有0.28mm

网友A:
两片电池之间还要一双面胶,这样会不会影响散热?

网友:
高人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工太差了。。

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得备几卷好焊锡了

好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云锡的

看样子得备几卷好焊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试配超低品质焊锡

我只用云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的事啊,挺好弄得啊

试试配超低品质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需要标注正负极,只要记住有转镍的是正极,菜鸟除外,但是菜鸟不建议自己组电池。还有楼主最好使用电 ...

焊锡是前几年学校拿的,全是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试XT60配12AWG

经常的事啊,挺好弄得啊

楼主:
占个楼,备用

楼主:
在焊接前一定要记得打磨极耳,要不不好焊接

网友D:
焊接的确有点够呛。当然不算菜鸟级别了。

老土的:有种东西叫焊锡膏,薄薄涂一层会很好焊。

新点的:有种东西叫镍片助焊剂(液体松香),也是很好用的。

缺点,焊完后最好用酒精擦干净,多少有点腐蚀性。

电烙铁功率60W就够了,不要用温控的,就用普通的,插电多热会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是谁家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的确有点够呛。当然不算菜鸟级别了。

老土的:有种东西叫焊锡膏,薄薄涂一层会很好焊。

导热太快,镍片的宽度大概在3CM

网友E:
有100W的铬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100W的铬铁

下午再接着完善一下。争取达到上机

网友:
不知道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导热太快,镍片的宽度大概在3CM

10000的电芯都用60W的最普通的电烙铁+焊锡膏搞定,看你用电烙铁的经验了。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0的电芯都用60W的最普通的电烙铁+焊锡膏搞定,看你用电烙铁的经验了。 ...

用的T12 K头,看来晚上还得换个头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电芯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不错啊

手工太差了。。

网友G:
我也自己焊过,感觉内阻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自己焊过,感觉内阻会比较大

这个不一定了。主要看焊锡还有焊接宽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一定了。主要看焊锡还有焊接宽度

好吧,可能是我焊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吧,可能是我焊得不好。

我这个貌似是被学校的渣渣焊锡给坑了。待会换好焊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貌似是被学校的渣渣焊锡给坑了。待会换好焊锡试试。

我感觉用不含铅的焊锡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0的电芯都用60W的最普通的电烙铁+焊锡膏搞定,看你用电烙铁的经验了。 ...

找到原因啦。。以前从学校拿的焊锡太垃圾。。。

网友B:
白光t12你焊xt60还弄成这样,绝对是技术问题,我用936焊8号线和xt150都能行

网友H:
求电芯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光t12你焊xt60还弄成这样,绝对是技术问题,我用936焊8号线和xt150都能行

你试试XT60配12AW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电芯购买地址

不急不急,我先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急不急,我先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的  如果不错 的话希望分享

网友:
焊的感动,加油

网友:
原装白光fx951  T12-c4 头 温度350度  3%含银无铅 秒焊

网友C:
其实不需要标注正负极,只要记住有转镍的是正极,菜鸟除外,但是菜鸟不建议自己组电池。还有楼主最好使用电路板焊电极,不然电池摔到很容易短路,还有楼主电烙铁功率只有30w吧?明显焊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