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废光驱电机制作无刷电机

楼主(2016-09-25):
原帖地址:新浪微博感谢作者!
这里说的无刷电机是微型的电机,用于遥控模型飞机做动力的。其实就是微型的三相
交流电机了。要使用专用的无刷电调来驱动。
    拆开废光驱,拆下光盘驱动电机,各种品牌的结构尺寸可能不大一样。拆去原来的线
圈,焊上一个适合的薄铁管做电机固定底座。这个电机使用的是闭路电视用户线插头的铜
管,尺寸刚好,尾端套进去几圈弹簧,焊三点固定住,这样铜管不容易被夹变形。也可用
光驱铁皮剪一个带螺丝孔的底座焊上去便于固定。
    原来的外转子有可能不适合,主要是定转子间的间隙太小,挖去原来的磁条后无法装
进强磁片了,可以找一个光驱里面使用的这种电机来改,是推动光盘托架的。
    尺寸不是都适合,应该选内径够大的,清除里面原来的磁条,钻散热孔并清理干净。中
间的孔太大,剪一片铜片卷一个小铜管套上去使轴能紧紧地塞进去。
    均匀贴上12片磁片,磁极N、S、N、S交叉贴,当然要买磁极在平面方向的。可以先用
铅笔画等分线,再用环氧树脂将磁铁按等分胶牢。
    磁片之间的间隙可以使用切短的牙签之类来填充距离。24小时后就固化了。
    原来的轴也太短,可以使用光驱里拆下来的导轨,直径3mm,非常好,强度很高,要用
砂轮或者角磨来切断并磨光断口。
    焊接转子和轴时用适当粗细的漆包线在定子外面绕几圈套入转子使转子比较紧地和定
子定位,焊牢转子和轴。拆去漆包线就可以拔出转子了,转子定子间的间隙不能超过0.3mm,
间隙大了效率很低推力也很小。
    线圈的绕法:先用一根漆包线直径约0.2mm的在一个槽里面绕满一半的空间,留一半相
邻的磁极用的,记住总的匝数,我做的电机每极绕5-6匝,如果总匝数是40,则使用0.2mm
的漆包线8线并绕6-9匝,也可以自己试试最适合的匝数。

    定子任意一个磁极为1,第一组绕1-4-7三个磁极,第二组绕2-5-8,第三组绕3-6-9,
都是一个方向绕,如下图,绕完后把三组线圈的尾端接在一起细心刮干净焊好剪去多余
的线。线头A、B、C留适当长度套上热缩管根部三线合在一起套入热缩管,线头焊上插头
就完成了。

    装上桨叶,接上电调和电源、接收机或者舵机测试器,试试推力有多大,顺便测试一
下工作电流,如果不理想则改变匝数改绕线圈。这样改成的小无刷效率还是比较高的,配
2S电池和10A电调装在飘飘机上飞的很好。

楼主:
自己顶下。。PS:论坛的积分商城真好啊,福利大大的。

网友A:
这个不错啊。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吧

网友:
我晕,,,我看不到图片。。。楼下的能看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啊。楼主动手能力太强了吧

转发的,现在这电机到收废品的那好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发的,现在这电机到收废品的那好弄,哈哈

好帖子

网友B:
电脑端无法看到图片,希望转发把图片也转发过来,否则删除处理谢谢

网友:
拜托转发认真些,直接复制粘贴有时看不到图的。还是把图片保存到本地电脑后上传到帖子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端无法看到图片,希望转发把图片也转发过来,否则删除处理谢谢

图片已补,好像无法编辑已经发出去的帖子?

楼主:
文章出处,新浪微博,搜:“北斗老狼”,链接就不放了。

网友:
这得多少工具。还得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已补,好像无法编辑已经发出去的帖子?

在帖子内容下面有编辑按钮,注意查找一下。作者是可以编辑自己文章的

网友:
我准备搞几个sas硬盘电机测试一下

网友:
其实光驱电机就是无刷的!!

网友(2016-11-13):
不错,有时间也来弄弄

网友:
9494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2017-02-20):
好好学习天天炸机,路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