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FLIGHT-MODE-16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25):
每天第一次飞行的时候自稳起飞,切换到定点的时候就会报错无法定点,后面再解锁就没有问题了,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
我也会报这个错,但是我的原因是,自稳起飞之后,空中切loiter的时候gps数量不够。等gps数量够了就能切了。

网友A:
你这日志也不是定点模式啊,是绕圈模式啊,检查参数设置确定你需要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日志也不是定点模式啊,是绕圈模式啊,检查参数设置确定你需要的模式

你的这个表格有点老了。现在的很多飞行模式都有改动。建议解释一下避免误导新人。
比如定点模式和悬停模式的不同在于,悬停模式的摇杆量对应固定的飞行速度,定点模式的摇杆量对应飞机倾斜角度。
比如绕圈模式并不是以当前位置为圆心,而是以当前飞机朝向向前一段距离的点为圆心,这段距离就是设定的半径。而且在新版固件里,绕圈过程中打横滚和俯仰并不会移动圆心。只有油门通道可以控制飞机的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