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电机选择……

楼主(2016-09-25):
想给小胖子配个2814或2820的电机,但是牌子太多了,之前X2216倒是一直用的朗宇,但不知道是否为最佳选择……请大家给参谋一下……如下这些牌子……
飓风
朗宇
双天
银燕
LDPOWER
COBRA

网友:
DYS 可以关注下~~~

网友:
朗宇  飓风都行呀。。。。。。。。。。。。

网友A:
郎宇吧,我反正用郎宇2820的,好用,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郎宇吧,我反正用郎宇2820的,好用,踏实

朗宇X2820的哪个kv用9-10-寸桨效率高呢?
小胖子用桨好像9寸才比较适合……

网友B:
郎宇2814kv1100 一般都是这样 90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X2820的哪个kv用9-10-寸桨效率高呢?
小胖子用桨好像9寸才比较适合……

我用的920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郎宇2814kv1100 一般都是这样 9060

哈哈,看来朗宇是大家的第一选择啊……

网友C:
首先要大牌子,因为大牌子的力效表作假的可能小。然后选电压在10~12V里面力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大牌子,因为大牌子的力效表作假的可能小。然后选电压在10~12V里面力效高的。 ...

刚刚做完电池的放电测试,才知道负载情况下电池电压掉得很厉害,10-12V的力效确实很重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朗宇是大家的第一选择啊……

成都的额,不错,加个好友?505616437

网友(2017-01-26):
sunnysky山寨多的是,飓风不好?配上tmotor的9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