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模式6不能设置选项,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6-09-25):
apm第六种模式无法设置,是灰色的,六段开关已设置好,只能切换,不能设置。已换地面站版本还是无法解决。3.1.1固定翼固件

网友A:
你把其他的5个模式换成不一样的试试

网友B:
LEARNING是什么模式?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刷车固件或者清空再刷回来,地面站也换了看看

楼主:
这个就是车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刷车固件或者清空再刷回来,地面站也换了看看

这个界面就是车的固件,换了3个地面站,3.21社区版,还有最新版地面站,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其他的5个模式换成不一样的试试

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ARNING是什么模式?

这是车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路过顶起。

混个脸熟

网友: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吧

网友:
车,没玩过额。。。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apm的固定翼固件第六模式默认不可更改,看来玩apm固定翼的在这里关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