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CC3D自稳模式下不自稳

楼主(2016-09-25):
配置,250机架,小蜜蜂20A,2206 2300KV,3寸桨,3S2200电池。现在练习,开自稳下,向一方向推杆,杆回中,机子会一直向这个方向飞,这个是什么原因?还是我设置的不对,自稳却是半自稳模式?看图。先谢了!

网友:
我的cc3d天天抽疯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能自稳,一直用手动飞。

网友:
我的也是,好像只有手动。。。

网友:
半自稳也需要摇杆带一下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能自稳,一直用手动飞。

我觉得能手动飞的都是大神!

网友:
手动模式吧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  自稳会因为风力等因素往一个方向漂移  只有GPS模式不会  当然风特别大的时候 GPS模式也可能偏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  自稳会因为风力等因素往一个方向漂移  只有GPS模式不会  当然风特别大的时候 GPS模式也可能 ...

看来只能熟悉下用,到时候再买个其他飞控。

网友:
换f3飞手动,爽的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