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问题

楼主(2016-09-26):
富斯T6没有三段开关,听说可以自己改一个,需要加电阻。加多大电阻?电阻多大?怎样接线?有知道的吗?

网友:
你测量一下要改的那个电位器是多大的,然后用两个固定电阻串联代替,按原来的连线焊接在三联开关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