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开源云台,

楼主(2016-09-26):
请问,开源云台,电机三条线,有顺序吗?必须按顺序接?还是跟动力电机一样?随便都能转?

网友:
随便接的

楼主:
不对应该有正传反转的说法吧?

网友:
随便接,反向反了就随便调回一根线的位置

网友:
随便接的,不管正反转,云台板加检测到imu姿态会为了保持水平输出正确的电机信号保证相机水平

网友:
没有,随便倒着用。

网友:
和你接电机线一样

网友:
随便接 反了在软件里面设置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