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F450机架配什么电机

楼主(2016-09-26):
请教各位前辈F450机架配什么电机和电调我用AMP飞控和富斯i6遥控器

网友:
我有2810电机,配11寸桨4s电池续航不错

网友:
大疆的2312吧

网友A:
电调:乐天20A,电机:DJI E305  DJI E310,TM airgear350。

实在是手头紧,那就XXD算了,或者牛货2212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乐天20A,电机:DJI E305  DJI E310,TM airgear350。

实在是手头紧,那就XXD算了,或者牛货2212自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乐天20A,电机:DJI E305  DJI E310,TM airgear350。

实在是手头紧,那就XXD算了,或者牛货2212自 ...

电池怎么选择

bug

网友A:
练手3S3300,进阶4S4000。注意E305有两个版本,3S和4S。别的3S和4S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练手3S3300,进阶4S4000。注意E305有两个版本,3S和4S。别的3S和4S都可以。

有什么好的电池推荐啊

网友:
2212/930kv,20a电调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好的电池推荐啊

格氏、达普,当然更喜欢格氏的,价格小贵。

网友:
电池用好一点的,不容易鼓包,推荐格式3s5300amh的

网友:
2204用在穿越上吧?用DJI的成本有点高。
说实在,我是个新手(虽然考了证),搞F450也就是先玩玩多轴,熟悉飞行了再上点图传什么的,等下步真有兴趣了再上高级别的六、八轴航拍什么的,那时候再换好电机电调。
我是搞了XXD的先玩着,便宜,炸了换也不心痛,电调30A,电机2212,1045的桨,外加螺旋桨防撞桨保护圈,3S25C2600MAH的电池,AMP2.8飞控+M8N的GPS,天地飞9(1024版)的控+天地飞9的接收机。
反正就按着机身炸了把飞控接收机那些能捡回来以后用的原则来做。

网友:
我倒是觉得不用这么大容量的,一来电池重,二来新手你让他飞20多分钟,绝对是脚痛手抽筋的。
2600左右,差不多飞十分钟正好换个电池休息一下。

网友:
与遥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网友:
请教一下,发现2212电机真是万能的多大的机架都有用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6-10-28):
练手的话郎宇2212或者加点钱买飓风2216,XXD和银燕的2212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