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飞控的调参问题

楼主(2016-09-26):
  暑假前配的210,配置:RS2205,kingkong12A,f3飞控,799 600毫瓦,雨燕摄像头,5045两页浆,3s2200电池
  学习了很多关于pid的知识,现在悬停终于不抖了,但是飞机依然不是很好飞,具体问题如下:
1.猛打舵后突然回中飞机会特别抖
2.爬升后快速下降会轻微抖动
3.急转弯离心力特别大,必须大角度转弯
本人新手,希望各位能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谢谢

网友:
下降的时候抖动减小p,打方向有回弹现象调d,航线不稳调i。

网友A:
下降的时候抖动是p值大了,减小p,打方向有回弹现象加d,航线不稳加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的时候抖动是p值大了,减小p,打方向有回弹现象加d,航线不稳加i。。。。

学习了。。

网友:
留个记好,有用

网友B:
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在自稳模式下回中会抖吧,如果在手动模式下飞机不会抖那roll、pitch 的p值应该是合适的(一般210-250的机子默认值基本ok),自稳模式下抖,调这没有用,需要调整的是 自稳的pid强度, 既下图中红圈的值,我210的机子调到35,还有就是在 system configuration 中把采样频率和pid 频率设置到2k以上,我映像中默认好像是500,调到1k以上就好很多,2k目视就感觉不到抖动了。

网友:
直接弄曲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在自稳模式下回中会抖吧,如果在手动模式下飞机不会抖那roll、pitch 的p值应该是合适的 ...

我用手动模式飞,调了一下感度就抖了,目前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