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可以换电池不?

楼主(2016-09-26):
现在我有一个小四轴飞行器,他配的电池是500Mah的想换个大容量的1500Mah的可以不?
具体参数是:3.7V,16C12
我在某宝上看了有25C的可以换不?
还有我的那个小飞行每次飞完以后,电池有点烫,是电机耗电的问题吗》?

网友:
恐怕带不动

网友:
重量。玩具四轴载重有限,电池太重飞不起来。

网友:
电池热是c数小,可以试试换个相近容量大c数的电池,增加容量和重量对电机压力有点大

网友:
楼上都给出解释了

网友:
用800~1000的小c数可以飞起来,但确实伤电机。!

网友:
空心杯电机会烧掉

网友:
玩具的话还是别换了!  第一飞不起来 第二呢坏的快 不一定能增加续航反而飞的时间更短

网友:
没有必要换那么大C值的电池。那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