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功放改增程需不需要取消之前遥控器的天线

楼主(2016-09-26):
改装过或懂的人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谢谢

网友A:
焊掉原来的就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方法,保留原天线,在遥控器上新加一个増程天线接口和一个两段开关,通过两段开关来连同和断开,两段开关的一个档位是原天线,另外一个位置是连同増程,这样玩比较装逼。实用性很强,如果自己焊接技术或者电路不熟悉,拿着遥控器如找修理电器的师傅,这是狼哥通常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方法,保留原天线,在遥控器上新加一个増程天线接口和一个两段开关,通过两段开关来连同和断开, ...

这个方法实用性更高

网友D:
有人用这样的是直接加上的。

网友:
还是去掉好,焊接增程那根线好焊一些,越复杂故障率越高!

网友E:
去掉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掉原来的就行。

原来的fpv可能会飞出距离 飞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顶……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同时使用

好的 谢谢 我会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方法,保留原天线,在遥控器上新加一个増程天线接口和一个两段开关,通过两段开关来连同和断开, ...

好的 谢谢狼哥 问一下 天线内屏蔽线改成两段开关控制 可不可以用铜线延长改还是需要用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用这样的是直接加上的。

嗯 之前看过 我只是不想把原来的天线取消 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好些

好的 我按照狼哥的方法改装 觉得那个建议不错 就是不知道延长线需不需要屏蔽线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论坛二手交易录入请点击导航栏一二手市场一快递发布信息按钮,填写产品信息并发布。

网友:
换根四叶草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方法,保留原天线,在遥控器上新加一个増程天线接口和一个两段开关,通过两段开关来连同和断开, ...

严谨的说法,这样是不太适会的。2.4G频率较高了,狼哥的观念还停留在直流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方法,保留原天线,在遥控器上新加一个増程天线接口和一个两段开关,通过两段开关来连同和断开, ...

射频电路不同于普通直流电路,开关切换射频信号尤其是高频率射频信号损耗衰减非常厉害,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射频电路不同于普通直流电路,开关切换射频信号尤其是高频率射频信号损耗衰减非常厉害,不建议这样用。

学习了,狼这是野路子,八路遇到国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