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和地面站

楼主(2016-09-27):
是否能让平板电脑分屏一边显示地面站地图控制飞机一边显示图传发送过来的图像!

网友A:
大疆精灵能满足你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精灵能满足你这个想法

不玩精灵都是自组机器!数字图传还贵的要死

网友:
有可以自带分屏的平板windows平板或者三星galaxy tab系列

网友:
自己写代码

网友B:
玩APM或者PIX开源飞控,找一个OTG线,安装飞鱼地面站,安装飞鱼盒子或者自己买视频采集卡图传组装,就可以在平板上实现航线规划视频实时预览同时显示,具体搜论坛飞鱼地面站的帖子或者加群了解 2472332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APM或者PIX开源飞控,找一个OTG线,安装飞鱼地面站,安装飞鱼盒子或者自己买视频采集卡图传组装,就可以 ...

pix的我知道!数传连接平板!图传用otg连接可以!可我不用pix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的我知道!数传连接平板!图传用otg连接可以!可我不用pix

那就看你用的飞控出地面站没有,没有就没办法了

网友:
啥叫地面站?最好搞清楚了

网友:
两个屏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