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转发】天地飞设置油门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6-09-27):
         油门保护,就是说不飞的时候,用拨动开关锁住油门,这时候怎么动油门,也没有输出,要飞之前,打开开关,油门就正常控制了。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吧,多少人因误触油门被打伤,多少飞机因别人乱动控而炸坏。我觉得所有的控都应该有这个功能,可事与愿违,天地飞一直到九代都没有很好的重视这个问题,想给我的天9设置这个功能,我勒个去啊,直升机模式下有专门的油门锁定功能,可固定翼模式下却没有,怎么,歧视固定翼?别忘了四轴也在固定翼模式下。
        上网搜天地飞固定翼模式的油门锁定设置办法,别说,广大魔友还是很智慧的,还真有魔友用混控解决了这个问题,赶紧记录下来,不敢擅专,开个贴给论坛里还没设置此项功能的兄弟们(适用但不局限于天地飞7以上)。
        思路是设置一个开关到油门混控上,打开开关时,让油门保持最低值,关闭开关时,不限制油门。

楼主:
我勒个去,手机不能编辑帖子,我继续在这说吧。
        第一步:设置普通混控
        进<高级>选择<可编程普通混控>,随便哪个吧,我一般用最后一个

        设置混控方式为:油门->油门,混控打开,联动打开,开关用你喜欢的就行,我习惯开关E,打到位置2

        继续向下选,把比率(高低)和偏置通通设置成-100%。

        好了这时候你退出到显示,推油门试试,是不是不动了?咦,推到一半以上时又动了,别急,看下一步。

楼主:
        第二步:设置曲线混控
        进入<高级>的<可编程曲线混控>

        同样打开油门->油门的混控,同样是联动,开关2,和第一步的一样,

        往下翻页,这下不一样了,出现了曲线图,选择三排数值中间的,修改为0,再用右键切到下一个点,同样改成0,就这样把3、4、5点的值同样改成0,把6点的值改成-15%,把7点改成-50%(哈哈,没错我用的简单曲线,7点)。

         再退出到显示,这下怎么推油门,油门通道都没有输出了,把开关搬到0,推油门和以前一样,完美!。

楼主:
手机发帖没能贴图,晚上补上

网友A:
天地飞8,9本来就有油门锁定和熄火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8,9本来就有油门锁定和熄火设置

天89只有直升机模式下有油门锁定,固定翼模式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8,9本来就有油门锁定和熄火设置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确定了,我的是天9一代,没有固定翼油门锁定,不知道二代是不是加上了。

网友:
油门锁功能有啊,天七左上角侧面的开关就是,打开那个功能就行了

网友:
天七就有啊 固定翼模式下

网友:
固定翼有啊

网友:
打开设置找一下

网友:
天7就有油门锁定啊

楼主: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我的天九落伍了啊,天7天8都有油门锁,为什么我的天九没有

网友:
菜鸟要加强学习,多看多问

网友:
固定翼下有油门锁定的  WFT09(S)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确定了,我的是天9一代,没有固定翼油门锁定,不知道二代是不是加上了。

有的,二代都有,熄火设置,油门锁定正好对应直机和固定翼

网友:
华科尔d10表示有这个功能

楼主:
熄火设置只用于油机,是将油门输出低于正常0油门,好将油机停机。电机是用不上的。

网友B(2016-11-19):
天九2代到底有没有,杰出主研究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九2代到底有没有,杰出主研究明白了吗

2代应该有,我1代

网友:
感谢楼主了,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终得其解

网友(2017-06-09):
好贴!这个必须得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