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P620完全评测

楼主(2016-09-30):
前两天乐迪的小龙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时间帮忙给CP620做个评测,刚好这段时间没事,于是就接受了。
今天收到快递,于是就开始。

参数

开箱篇

包装内的所有,提议如果出厂的时候把供电线的接头上压上个当时CB86的那种叉子就更好了。
相比CB86的纸质说明书,CP620提供了光盘。[光盘当中提供了乐迪所有产品的中英文说明书,还包括乐迪PIX的地面站及相关软件]

需要注意的是CP620的两路接口并不能同时工作,只相当于CB86那样的保姆功能。

侧面慢慢的塑料感

供电口为可插拔的香蕉插头,同时预留了和CB86一样的usb升级接口

拆解篇
拆下侧面的四颗螺丝,铝合金面板并不能直接打开。因为在按键的部位用双面胶进行了固定。拆面板的时候要注意!
铝制的面板非常软,很容易变形。上面说到的双面胶应该就是防止面板强度不够而容易翘边准备的。
打开铝制面板就能看到固定外壳的四颗螺丝。

拆掉四颗固定螺丝,就可以看到充电器的内部,要注意的是图中的排线不要扯断了。

显示屏的窗口为亚克力材质,而非CB86的玻璃材质。

控制板的生产日期为2016.06.28,质检日期为2016.08.27
而电源板的生产日期位2016.08.18日,并不是一个批次,猜测电源板是经过测试后发现问题改版的。

主控是一颗STM32F103,这个单片机最常见的就是CC3D和naze32上面
两个2P接口负责两个风扇,6P接口主要负责供电,而控制通信主要通过排线。

六路充电电路可以理解成是六个典型的494数控开关电源『其中一个494被电容遮住没有标』,和CB86一样,场管还是采用了恩智浦的5030Al。话说华硕家的主板也喜欢用这个。7颗W214是7个光耦继电器,光耦继电器的作用是能让辅助电源控制电路对充电电路进行隔离控制。
同样TLP281-4也是一个光耦控制器
5W的5毫欧水泥电阻是30A输出电路的取样电阻。
图中有一处标错了,是6颗STPS20L45CG二极管
四颗PSMN2R6  参数是100A 50V 配合底部的大散热片组成放电电路。应该是能够压得住5A的放电了。
6颗10毫欧取样电阻是平衡充电时的检流电阻。

1颗18欧取样电阻是放电检流。
CP620并不像大家理解的那样是308+CB86,实际上是CB86基础上提高了整体电路的耐压,大电流充电是提高单路电压,并把6路并联实现的。这就是那7个光耦继电器的作用。因为6路并联到一路时防止电池短路,就需要继电器断开平衡头。

使用篇

界面

--------------------------------------------------------------------------------------------------------------------------------------------------------------------------------------------------------------------------
由于手头的大功率通信电源是48V的,所以对于大功率充电暂时无法测试,等到新电源到手之后,会再更新。
--------------------------------------------------------------------------------------------------------------------------------------------------------------------------------------------------------------------------

CP620说明书

楼主:
总结

缺点
1.  电压检测并没有宣传的那样准确,并且存在电压跳变的情况。有时间会再分析一下具体原因。

2.  并不是非得是金属外壳,塑料的也能接受,但是这次CP620塑料外壳的手感太差,并且模具也很粗糙。感觉特别脆弱,这一点和它700多元的定价不符。

3.  按键手感太差,并且不灵敏,经常性的按几次都没反应,必须使劲按。建议下次改版换成编码器要好得多。并且编码器在调节电压参数等需要频繁按键的地方有着先天的优势。

4.  设置界面的字体显示有问题,窗口字体的上下两边框会有多余的像素点,虽然不影响性能,但是影响使用感受。

5.  风扇只能控制开关,不可根据温度调速,噪音太大。

6.  温度参数调用的是STM32F103 集成的温度传感器,此传感器只能检测到STM32F103内部和周围的大约温度,并不能检测到主板及散热片上的温度。建议改用外部传感器。

优点
1.  混合充电模式

2.  6A以下充电可以不用串冲线,单接平衡头就可以

3.  双风扇设计,散热更好

4.  价格实惠,单纯的说30A的充电器也是便宜的,更不用说还支持混充。

网友:
看上去够复杂,虽然做工有些寒酸

网友:
绝对的精华帖子啊

网友:
做工确实粗糙了点。

网友:
测评的很详细

网友:
就是做工有点感人

网友A:
电压检测不准和按键手感生硬没有操作感是CB86PLUS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乐迪出新版有所改进,并且既然只能一个一个电池的充那就应该像CB86那样有8个充电口才叫有保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检测不准和按键手感生硬没有操作感是CB86PLUS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乐迪出新版有所改进,并且既然只能一 ...

不过这个价也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