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一个把我玩坏的穿越机故障症结所在

楼主(2016-09-27):
详情看:http://www.moz8.com/thread-79061-1-1.html
              http://www.moz8.com/thread-79199-1-1.html
装机调试各种堵转及停转,真心把我整崩溃了。

昨天换上了CC3d装机前又把电调进行了单独的油门行程校准。

     装机后在软件里再次进行了行程点设置。试机时发现右下角电机启动后动各通道杆有时会停转。在某个油门值时全机震颤,那场面壮观啊,犹如跳disco。妈蛋怎么遇到奇葩问题的全是我!

     怀疑右下角电调故障,于是把右下角和右上角电调对调,启动后还是右下角偶尔堵转,又怀疑电机问题,于是把电调换回原位,再次对调电机,解锁后还是右下角问题。然后怀疑天7接收机有问题,换了另一个天7接收机,故障依旧。我咬牙切齿!再换!拿出TFR8SB接收机,顺便升级控到T8FG,连电脑设置好基本参数,通电推油门..........眼泪一下子哗啦啦流了下来........还是抽风!!!

     崩溃了,接收机、遥控器、飞控都换过了,NND用F3CC3D故障表现还不全相同。算了,准备发帖求助,录个视频先。解锁,推油门,在某个油门值时穿越机开始像磕了药一样抖了起来,正录得高兴,忽然闻到一股焦味,立马收油加锁。仔细一闻,电机线圈出焦味了,再手一摸,四个电机均发烫,电调也烫手。以为这次玩完了。冷却后再次解锁发现没坏,但故障依旧。

      一咬牙,四个电机全部拆下换成了闲置的XXD2212/930KV 电机,接好线解锁推油门,TMD居然正常了!至此所有疑问迎刃而解!

      真相只有一个——TMD致盈动力QAV2204/2300KV电机与飞盈佳乐猛禽390RAPTOR20A电调不兼容!不兼容!不兼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得出最终结论:装机前一定不要剪线,能不焊接的一定不要焊接,测试没问题了再装机。不然有问题的话连找商家换货的理由都没有了!因为——谁叫你手贱把线剪了,把设备焊接过了!!!

网友(2016-12-01):
教训啊,一定要记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no,no,no!现在升级到最新电调固件,情况只是好转,但仍有轻微堵转现象。在本坛电调厂家也发帖咨询了 ...

你好 我是飞盈佳乐的Charmant 非常抱歉 未能及时回复你的问题 ,现在平台太多 我们一时管理不过来,疏忽之处,还请谅解。 欢迎关注飞盈佳乐微信公众号(flycolor2009)   欢迎你加入Flycolor技术交流群 QQ377940599~~这是我们官方的平台,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 谢谢

网友:
顶起来慢慢看,定了

网友:
路过顶起来~好沉痛的教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不是土豪,哪来那么多钱换这换那的,现在做为静态摆设了,等电调固件的再次更新看能否解决。又或者等有 ...

哎,也是,希望楼主到时两个都能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现在是怎么个解决呢?你楼里说是所用的电机和电调不兼容不匹配,那换了电机会好一些,那楼主你要不 ...

又不是土豪,哪来那么多钱换这换那的,现在做为静态摆设了,等电调固件的再次更新看能否解决。又或者等有钱了再组一套,届时就把新组的的电机或电调用来和现在的摆设对调。保证两部机器都能用。单换电机或电调真不划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no,no,no!现在升级到最新电调固件,情况只是好转,但仍有轻微堵转现象。在本坛电调厂家也发帖咨询了 ...

那楼主现在是怎么个解决呢?你楼里说是所用的电机和电调不兼容不匹配,那换了电机会好一些,那楼主你要不要试一下把电调也全换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疼楼主两分钟。。。能解决总是好的

解决?no,no,no!现在升级到最新电调固件,情况只是好转,但仍有轻微堵转现象。在本坛电调厂家也发帖咨询了,人家财大气粗,压根不鸟我。不知道厂家开个板块是来卖广告的还是用来解决用户问题的。依我看就是开来装逼用的。

网友A:
心疼楼主两分钟。。。能解决总是好的

网友(2016-09-27):
楼主深情并茂的讲述了一个这么坑爹的故事。哈哈~学习了。文采真的不错有几次想笑。

网友B:
啊,电机电调还有兼容问题啊,以后遇到注意下,那你这个电机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电机电调还有兼容问题啊,以后遇到注意下,那你这个电机怎么办?

电机单独用好盈铂金30a测试了全都完好。考虑到电机价格高于电调,我得攒钱换电调了,并且再买两对便宜电机配给猛禽用,总不能把f3或cc3d与换下的电调闲置了。

网友C:
这个不是电调不兼容问题,是你的电机剪线后,没有保证电机的每相正常工作引致的

网友:
折腾快乐

网友D:
我勒个去,这年头还要搞电机不兼容,厂商也没发过这些消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电调不兼容问题,是你的电机剪线后,没有保证电机的每相正常工作引致的 ...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焊功不行咯?玩了二十多年烙铁,虚焊假焊还是不会有的。来来去去拆焊好几遍,不可能每次都虚焊导致电机缺相继而引发大致相同的故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勒个去,这年头还要搞电机不兼容,厂商也没发过这些消息呀!

我也不信,但我找不到其他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电调恢复了默认设置,BL软件里也查看过了电调参数想寻找是否设置问题引发故障都未果。偏偏换了电机就正常了。而拆下的电机换到好盈铂金30A上不接飞控直推油门电机也是好的没任何问题。

网友E:
这年头要找到不兼容高速电机的ESC 比较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信,但我找不到其他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理论上来说应该不会。电调恢复了默认设置,BL软件里也 ...

你可以考虑联系下电调的厂家,让他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考虑联系下电调的厂家,让他们看看

算了,没那精力,也没那时间。为两百多的东西不值得。当务之急是装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年头要找到不兼容高速电机的ESC 比较难了

猛禽390 20a用的人很多,肯定对高速电机支持不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我这就出问题。论坛也没看见有用我这配置的兄弟出来发帖。连照片都没有。

网友:
有的电调不适合高速电机

网友C:
主要是你剪线后,几条漆包线都是3相的连接点很容易由于去漆不完全造成缺相的,就算有点连接了,连接电阻阻值变大在大电流工作时也 出现一些堵转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剪线后,几条漆包线都是3相的连接点很容易由于去漆不完全造成缺相的,就算有点连接了,连接电阻阻 ...

出线是硅胶线,不是漆包线。680机架用3508电机以我的焊功焊接也不会出现虚焊问题,它的电流应该比穿越机大多了吧。再说这种虚焊的情况是我排查故障第一就需要确认的。早排除了。就算真有漆包线虚焊问题,也是厂家在引出硅胶线时焊接出了问题,但结合我前面两个帖子和最早的视频,是四个电机都有类似堵转的情况,从概率上四个电机都存在厂家虚焊的情况几乎不可能。简单的逻辑判断。只能是兼容问题了。

网友F:
搞清楚这2个东西的逻辑关系和产品的面市时间,,再来说谁不兼容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清楚这2个东西的逻辑关系和产品的面市时间,,再来说谁不兼容谁吧

我只是说这两者不兼容,但并没否定其产品质量。其面市时间与我何干?你那么着急干嘛?

网友(2016-11-17):
谢谢搂住  学到经验了

网友:
学习了,拿分走人

网友G:
我的好盈BLS30A搭配致盈也有这情况,另一台小蜜蜂BLS30A一切正常,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好盈BLS30A搭配致盈也有这情况,另一台小蜜蜂BLS30A一切正常,无解。

升级电调固件

网友:
已是最新固件

网友H:
剪线之后要把漆包线的漆弄干净再焊。我之前就是没弄干净导致堵转。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剪线之后要把漆包线的漆弄干净再焊。我之前就是没弄干净导致堵转。

不是吧,难道剪短外露硅胶线还要拆开电机刮漆包线?        原来不是一个朝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