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自轉

楼主(2016-09-29):
請教大神,本人裝了部220  起飛後會慢慢左轉  .但遙控  飛埪  都重置過  ,請教大神,

网友:
转的很慢就微调一下呗

网友:
楼主需要报上:什么飞控?什么遥控?什么接收机?PPM?SBUS?PWM?

楼主:
F3集成版  PPM   i6B  接收

网友:
校正遥控中点,,,,,,,,,,,,,,,,,,,,,,,,,

网友:
我建议先用遥控的微调来纠正一下偏移,如果仍然在慢慢自转,建议在PID设置里面,将YaW的“I”值调大一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