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飞机的那些事

楼主(2016-09-29):
模友们最害怕的事应该就是炸鸡了,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楼楼就经常炸鸡  。对于广大模友,不一定都是土豪,炸鸡就只有修了,今天我就把我的修机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有不对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论坛的小喇叭是自动的? 抢楼好快

网友A:
故事在哪里,狼哥在线等~

楼主:
首先你得准备好工具,相信大多数模友都有的。最主要的有热熔胶,泡沫胶,美工刀,各种螺丝刀,电烙铁,透明胶布和强度高粘性强的纤维胶布,有条件的可以用树脂做玻璃钢加强,还有各种电动工具就不一一道来了,图片就不上了,手机流量那个贵啊

楼主:
1 epo变形的修复,epo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只要它没有断开都很好修复,炸鸡后飞机有的地方会弯曲变型,只要没有断开,可以用开水浇在变形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你心爱的飞机慢慢的恢复原样。上面有漆的,因为泡沫有了皱着,油漆是不能恢复的,你就需要用油漆重新涂抹,epo可以用手喷漆哦,不会腐蚀的,我亲身实验过的,大家大可放心,呵呵

楼主:
2 epo断裂的修复,有的时候自己都会恨自己,明明可以小心一点就不会炸机,可还是炸了,我在同一根电线上挂了两次  ,结果就是掉下来,导致机翼,机身断裂,但咱不怕,修修就又可以飞了,听大家都在说,好想修过的机要好飞一点,呵呵。进去正题,当飞机断裂以后,先除去上面的杂物,用开水烫一下,防止泡沫变形,准备好要用的工具材料,首先在两边的断口都涂抹上泡沫胶,不用很多,合适就好了,再把断口合拢,一般都可以合的很整齐的,因为泡沫胶干的慢,在外面还要用热熔胶粘一下,等热溶胶冷却凝固以后,用美工刀在泡沫上割一条适当的口子,把碳片上涂上胶水压进口子里给飞机加强,这样放置半天,等胶水干了以后,强度很高。

楼主:
3  kt板的修复,相信大家入模应该都飞过kt机,便宜,简单,缺点就是强度不高,易断裂,变形,摔的严重了就没有多少修复的必要了,轻微的修修补补还是可以的。kt板断裂以后,在裂口涂上热溶胶,合拢,慢慢的等胶干,等待是很煎熬的,你可以用嘴吹,让它凉的快一点  。kt强度不高,一般都要用碳杆或竹板加强,最后在表面用透明胶布再次加强,有的朋友还要给飞机上色,kt板不能用手喷漆,后果很严重,可以用水漆。做机翼的时候给机翼机加发泡剂加强是可以,效果也就那样,还不如用透明胶布给整个表面蒙一层皮。

楼主:
4 木板的修复,炸鸡后木板也是易损件,有条件的可以用激光切割机切,我等屌丝没有就只有自己动手用刀切,呵呵。木板一般都用502粘,强度高,但太脆,容易断,味道也难受,可以用万能胶加热熔胶也挺不错的。

网友:
碳纤维管子怎么修

楼主:
5 碳管的修复,碳管一般不会断,只会折,用手把碳管恢复到差不多的样子,用502粘住,多粘点,再找一根报废的管子,从中间割开,取合适的长度把折的地方包住,用细线多绑扎一点,再用502粘牢,一定要多粘。这样强度就差不多了。

楼主:
6 残破机的修复,有的飞机炸鸡太严重,只有舍弃部分,重新做,一般就是用泡沫,kt板,玻璃钢。泡沫和kt的好做,做成差不多的样子,用胶粘上就可以了。玻璃钢就要难一点,好处是硬度高,一般小炸没事,缺点是有点重,干得慢,施工时防护不好很难受,玻纤一定不要弄身上了,一定要记住!玻璃钢的加工流程是,取适量的树脂和固化剂,按比例调匀,在薄薄的在飞机上涂抹一层,盖一层玻纤布,再刷一层树脂,要强度高可以再盖一层玻纤布,刷好后等两天,干了后强度就很高,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呢?

容我慢慢道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事在哪里,狼哥在线等~

事比较多,更的慢,但我一定会坚持的。狼哥,帖子怎么编辑

楼主:
光说不是很形象,我上一点修复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666这个挺不错的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哈哈哈

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