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naze32定高问题

楼主(2016-09-29):
最近用naze32定高发现太容易受干扰,而且有时油门一介入就会出现失控的现象。泡泡老师有什么办法能定高定的稳一点吗。用超声波定的有点低,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定10米的naze32定高问题 naze32下载器,naze32刷程序,naze32刷固件,naze32返航,NAZE32 作者:武小弟 7598

网友:
没办法,换飞控把

网友:
用海绵盖住气压计

网友:
估计是气压计受空气流动影响比较大

网友A:
还是气压计

楼主:
哪款飞控适合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气压计

气压计干扰太大,只要油门动一点都会出现失控。用超声波怎么样,你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压计干扰太大,只要油门动一点都会出现失控。用超声波怎么样,你试过吗

建议只用一个气压计,用超声波会窜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只用一个气压计,用超声波会窜高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