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NAZA M LIFE电机怠速高

楼主(2016-09-30):
机架F450电机xxdA2212 1000kv电机油门行程调完了,和电脑连接调参数也完了,马达怠速调到低速还是怠速高。飞机通电以后,给电机解锁在怠速状态下飞机就飞了,不知道什么情况,请教泡泡老师!!!(在手动模式GPS姿态模式都这样)

网友:
油门行程对吗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
请教泡泡老师!!NAZA M LIFE电机怠速高 电机,GPS,机架,电机M和L的区别,M3508电机 作者:zhangyiyun2014 9927 你看看,是不是这里设置不对,油门行程在重新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