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sg和mz24。还有x12s。我应该买哪一个

楼主(2016-09-30):
求助。14sg和mz24。还有x12s。我应该买哪一个?用过的各位大神。帮我给点意见。不想后悔啊!

网友:
24妹子有点冷门

网友A:
都是好贵的控,都没有摸过,不过帮楼主顶!

网友:
只用过14s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好贵的控,都没有摸过,不过帮楼主顶!

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什么

固定翼f3p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f3p

跟着我用MC6吧骚年

网友D:
抓阄,然后抓那一刻你心里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抓阄,然后抓那一刻你心里就有答案了

抓了 x12s

网友:
性价比来说  14sg比较高吧

网友(2017-04-25):
这3个控我都买了,手感,稳定性这些方面就不说了,都对得起自己的价位,其他差异化方面说下我自己的看法
MZ-24
优点:触摸屏,操作很方便,图形化的设置,对新手都很友好,看不懂英文,看图片就知道个大概,这一点是这3个控中最好的。最便宜的原厂接受机都带回传功能,主玩直升机可以考虑这个控。功能强大,比X12S原厂好,但比不了开源系统,原厂功能3个控中最强。
缺点:没有兼容接收机,原厂接收机玩穿越机有点坑爹,碰到小的机架要拆壳,拆针,最不能忍受的就是1S控电,充电慢,耗电快。用这个控的人少,网上相关资料比其他控少,需要自己钻研;

12S
优点:外观酷,不懂航模的一看,这个控好专业。实际使用也不止外观唬人,特别推荐喜欢diy的人买,软件有开源系统,硬件有外置天线接口,高频头接口,特别适合折腾;
缺点:手小的人操作不方便,3个控中最大,最重,挂的时间长,有点累。彩屏不能触摸,操作比其他两个控稍微麻烦一点。电池不可拆卸,换电池要拆外壳,原厂镍氢电池有点不耐用;

14sg
优点:用户庞大,可参考的资料太多,买这个控不需要自己钻研,什么东西拿来就行了。特别适合不喜欢折腾的品质控。
缺点:原厂接收机太贵,副厂接受机只能考虑frsky的,我用其他副厂接受机飞丢过一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