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稍微有点涨,能用针扎破放放气不能?

楼主(2016-09-30):
长时间没用的电池,今天拿起来看有点涨,用bb响测电压,第一块1.81v,第二块2.56v,第三块3.75v,这样的电池敢继续充电吗?涨的话用针扎破可以不?

网友A:
别乱扎,当心起火了。涨的不严重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乱扎,当心起火了。涨的不严重勉强能用

这三块电池放点后电压不一样,能充电不能?

网友:
严重过放了,小电流充电看能不能救回来,或者充电器有没得修复模式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块电池放点后电压不一样,能充电不能?

你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
千万别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充电器

简易平衡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易平衡充

单独接跟线,把电压低的那片电池冲到3v左右,在用平衡充充。鼓包太严重就别用作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接跟线,把电压低的那片电池冲到3v左右,在用平衡充充。鼓包太严重就别用作动力电池

可是…怎么知道哪片电池是最低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怎么知道哪片电池是最低的呢?

万用表测,没有万用表就用bb响测1s电池那样测

网友:
扔了吧 扎破就有可能会起火的 千万别

网友:
不要扎  一扎就废了

网友:
小心起火

网友:
非常危险,最好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没有万用表就用bb响测1s电池那样测

如果同时充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同时充有什么后果?

电压低于2v估计充电器不能充,简易平衡充没有用过。单片电压都冲到3v左右在用平衡充充应该可以。我有一块3s电池有一片电压接近0v也是这样充起来的,不过不是动力电池,是显示器外接电池。忘记关显示器过放了。

网友:
放完电,在盐水泡,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于2v估计充电器不能充,简易平衡充没有用过。单片电压都冲到3v左右在用平衡充充应该可以。我有一块 ...

充的时候用防爆袋套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的时候用防爆袋套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没有那么夸张,充电时人在旁边就好了,观察有不对劲就断电,先少充会测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
可以扎,我就经常做,没有像某些大神说的会起火爆炸,当然必须小心做到仅仅扎破外面的皮。2.56基本废了就算冲回来也不一定好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夸张,充电时人在旁边就好了,观察有不对劲就断电,先少充会测一下电压看看

会爆炸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爆炸么

不会的,没破损,没漏液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没破损,没漏液就没问题

哦,那我充充试试吧…多谢解答!

网友:
扎了就彻底废了,而且还容易起火,动力电玩不得

网友:
拓冲板 10分钟搞定 可以用! 但是要注意使用!

网友:
聚合物锂电池属于干式电池,鼓包可以放气,不过不要伤了中心飞界隔膜,在侧面用针刺个小眼,放完用胶带粘住,只要电池不发热就可以用。电池电压1.8V过放原因造成!充不进电,最高可以充到3.2~3.6电池报废。怎么充都充不到4.2V。

网友:
你觉得呢?

网友:
不要放气,会坏的,搞不好会起火爆炸。小电流慢慢充平衡,还能对付用。最好不要上载机了。

网友:
坚决不能扎啊,容易短路,漏液,弄不好燃烧爆炸,对付用吧

网友:
千万不能扎,基本没救了,把那块3.7的电芯摘下来吧。

网友:
用牙签扎个小洞,放气后用胶布粘好。

网友:
千万别扎,都让开,让我来当最佳答案!因为这种蠢事我4年前干过,我一块3S的电池过冲胖了起来,我这种人又有强迫症,嫌难看就寻思找了个大针放气,刚扎破就冒火花冒浓浓的黑烟,当时我吓尿了,以为要爆炸了,说时迟那时快抓起线头提着就扔到楼道里,准备听响,还好没炸,回头打扫卫生麻烦的要死,家里到处是黑灰和刺鼻气味,楼主切记切记之!!!